WING 旋翼头组装

楼主(2008-07-11):
刚买了一个WING旋翼头,装在亚拓机身上.请问WING旋翼头拉杆长度和亚拓的一样可以吗?装上去总感觉不稳

网友A:
拉杆长度要根据实际的螺距来调整的。

网友B:
首先调整短连杆,使大浆0度,SF臂水平。再将4根连杆整体调长或者调短,使正负螺距不小于11度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