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在线等啊

楼主(2008-07-11):
我照做了一个,我有FT6-b
遥控器
一个,和原来直升机的接受,两个5可
舵机
,我试了一下,可以混控,还有一块7.4v,1000ma,15c
电池
一块,有有刷
电机
180,,,,380的电机还有小的(都是直升机拆下来的),还有5045--5030桨,能不能飞这个飞机?急!!

楼主:
我照做了一个zhanfeng的纸飞机,我有FT6-b遥控器一个,和原来直升机的接受,我试了一下,可以混控,还有一块7.4v,1000ma,15c电池一块,有有刷电机180,,,,380的电机还有小的(都是直升机拆下来的),还有5045--5030桨,能不能飞纸飞机吗?

楼主:
有懂的回个啊

网友A:
直接飞嘛

网友B(2008-08-15):
380直驱 5030或5045 做纸飞机.....或者三角翼...
不是很好飞,但是应该可以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