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IY工具四:小制作用折弯机

楼主(2008-07-11):
刚开始想做成折弯裁剪两用,制作又要简单又要实用,但始终没有好的设计方案,后来想想这么窄的裁剪尺寸也没多大意义,索性就做成这样了!!闲言少说,废话少叙,看图说话:介绍下规格,最宽折压尺寸145mm,料材均是30mm厚的钢板,折刀头是镶钢的,刀背也贴了一片钢板,以防折刀背部被顶压变形和磨损!!图上折的是铝片(匆忙中没找到合适的铁片)就用它开刀吧,主要是急着想看看效果,力道一定是没问题!!
没钻孔前的

网友A:
不错,就是调角度不好搞

网友B:
扭螺丝的不怎么方便
折刀厚折小边有影响

网友C:
图文并茂!学习了。

网友D:
传说中的断头台??

网友E:
把上下刀做成像雪铁龙商标“ ^ ”形状是不是效果更好。

网友F:
压力罗栓能联上就好了.还是不错的.

网友G:
以前网上有介绍折弯机的,提个建议:是否在改造一下,加装两个杠杆,由原来的螺栓向下推动闸板,变成杠杆向下施力,提高功效。

网友H:
不错不错
简单的都能折了

网友I:
有这样的加工能力,应重新整理思路,小巧、坚固、高效率。

网友J:
我操 我怎么没想到 这样也行, 以前老给人家加工 以后那帮家伙别想赚我的钱了。

网友K:
谢谢LZ,一直想自制一个,这回有样本了。

网友L:
角度还差一些,应考虑回弹

网友M:
用闲置的老式汽车用千斤顶也可以。
就是一个铁桶子那种。却能伸出很长。力量蛮大。

网友N:
好思路,改天我也COPY

楼主:
指出不足和提建议的朋友说的不错,个人也想过,其实在做之前是想及多功能于一身,外型也比这大一些,细心的朋友可能注意到,现在的安装位置并不是中心,因为原计划在中间位置是校平(底板用磨床磨出凹弧),在另一侧则是裁剪(在使用不同功能时也的更换相对应的压力锤头或裁刀等)动力当然是用液压缸!但想想也不是加工厂量产,就是家里做点小活方便些,加之又犯懒了,最后就成这模样了,呵呵!!还是多谢各位!

网友O:
确实是个好方法,要模仿一个!

网友P(2009-06-16):
做成杠杆的比较方便

网友Q:
巧手,再补充一些刀头,可以加工多种冲压、折弯件了

楼主:
过奖!!有功夫在折腾折腾!!

网友(2009-09-07):
为啥看不到图了啊

网友R:
动力可以使用气泵和气缸,呵呵,不过成本就高了

网友:
铝皮可以折,好薄钢板(1mm)能折吗

楼主:
图片我这头没问题能看见!!
2MM厚都没问题!!

网友:
宽有米长才好

网友:
制作成本是多少钱啊,我还是有些不明白啊,咋样改成液压的啊

网友S:
外行了吧

引用 网友R:
动力可以使用气泵和气缸,呵呵,不过成本就高了

这个最好用液压的,
才有力气

网友:
折起来很费劲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
这个最好用液压的,
才有力气

同感。

网友:
这些材料都是怎么得到的?

网友(2009-12-02):
弄一个10吨的千斤顶放在上梁和中梁之间  在挂上两根弹簧就OK 了  力道很大的

网友:
要改成非手工的就更牛了

网友(2010-02-06):
弄一个2T 的油压千斤就行了。 2-3十块钱。

网友:
 很实用的工具!!

网友:
很不错!
这种结构做大一点5MM的不锈钢能折不?

网友:
非常实用的工具,  如果将两个顶压螺杆用二大一小三个齿轮并联成同步,那闸刀的平行度就解决了。
齿轮的排列为大--小--大,闸刀行程时转动大齿轮,折弯受力时可转动中间的小齿轮,可加大力距

网友(2010-05-05):
胎模搞成这样的

网友(2012-08-21):
加个气缸,改成气动的

网友:
加气缸要用多大的呀,我也在试做,不知道够力不

网友:
好思路啊,角度在改改就更爽了

网友:
不错的
那个直角槽其实可以分成两半 就好加工出来了

网友:
千斤顶不错,比气缸简单,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:
收个油压千斤顶制作比较好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