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“9XII改造短行程油门”帖子的补充说明!

楼主(2008-07-11):
我按照austin33 的帖子,把9X2成功修改为短行程油门,后发现有些原来没有描述清楚的地方,特别说明一下!

因为我使用美国手也就是MODE2,所以在修改短油门行程之前一定要把30个数据的模式优先设定为MODE2模式。

因为如果不这样改,修改成为短行程油门之后,是没有选择遥杆这个模式的。如果不把所有的30个模型数据都修改为MODE2模式,就会出现没有修改的还是MODE1模式,到时候会造成一定的麻烦!

关于进入工程模式,不需要开机拉最高油门的,直接进入TRIM STEP ,将光标移动至 “AILE” 菜单,然后按住教练开关,反复来回按 “AILE D/R” 开关和滚轮确认键就可以了。按一下 “AILE D/R” 开关就按一下滚轮确认键如此循环多次,就能够成功进入服务模式了。

网友:
好经验,美国手的是要注意

网友:
难怪 我说怎么改不了 学习了

网友:
还是觉得复杂

网友A:
我也是MODEL 2,但是修改了一切正常啊!回头我再看看!

网友:
我也是美国手,改了后没什么不正常啊,

不过没改的快去吧,改了后真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是MODEL 2,但是修改了一切正常啊!回头我再看看!

我的9X2原来是日本手的,后来自己修改成为美国手MODE2,所以必须修改30个模式下的遥杆状态,才能修改短行程油门。如果你的也是原生日本手,那么你切换你原来没用过的模型看看,油门曲线那里,发现还是右手才是油门。

网友B:
要重新激活系统菜单里的Stick Mod方法很简单:
重新进入维修模式
选择Hard. Con
转动指令转盘到S.Mode后面的ACT上
反复按几次最后仍停留到ACT字样
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
选择 EXIT 菜单,进入后按 LIST 键,回到系统
关机,按住ENT再开机,又看到熟悉的Stick Mod菜单了

哈哈哈哈

网友(2009-05-30):
引用 网友B:
要重新激活系统菜单里的Stick Mod方法很简单:
重新进入维修模式
选择Hard. Con
转动指令转盘到S.Mode后面的ACT上
反复按几次最后仍停留到ACT字样
按 ENT 键退回到主菜单
选择 EXIT 菜单,进入后按 LIST 键,回 ...

我试了不成!
因为我是同时飞Mode1 和 Mode3 ,不同的模型设置不一样,改了短行程后,Stick Mod 菜单确实不见了。按照goodboy的方法不行,因为S.Mode 菜单根本不能被选中。
只好禁用短行程,设置好Mode3 的模型后,再次启用短行程,重新校准后,OK了。

网友:
启用短行程后,就不能再启用stick mode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