F35装完了,说说安装感受。。

楼主(2008-07-11):
这架机比较好装,该留的地方都留了位置,唯一让我感觉不爽的是。。维护起来太麻烦。。。由于尾升降需要一个反向舵机,于是把舵机拆开调线,搞好后开机没问题,把上盖盖上并用泡沫胶粘好。。再开机。。。那个反向舵机挂了,可能是第一次换线的时候把线换错了导致了马达受损。。无奈只有把上盖再拆开。。。我的天,上盖满了泡沫胶并有一段时间了。。只有用小刀慢慢撬,好不容易弄开了把舵机再打开,重新装一遍。。。又行了。。。于是又盖上再上胶。。开机。。转了两下。。又不行了。。。我晕了。。只有再次拆开。。。这次我就换了一个舵机,很熟练地把线调了过来。。安装上。。试试能动。。再次合盖。。。安装遥臂,再动。。。唉。。。怎么两个遥臂方向不一样。。。。。我。。。。。。。我快疯了。。。老天捉弄我。。。。我真想一脚把它踩烂了。。压着火气再次开盖。。再次把舵机打开并把线再调回来。。试试。方向对了。。合上盖。。。。终于完成安装了。。。。我前后共开了4次盖。。每次都是在上胶后。。而且时间不超过半小时。。要是哪天舵机发疯坏掉了。。想要再拆开。。不敢想了。。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方法来维护?

由于我的控为6EXHP,所以只有把轮子固定了。。真想用收放功能呀。。5555,我用2200MAH电池,觉得头有点重了,不知道各位安装过了怎么看,电流全速33A左右,用的2217。40A电调。

网友:
6exhp飞固定翼真那么差吗   AP各种混控都有吗

网友:
看后面两个轮子在降落的时候很容易趴下啊

网友A:
能具体说一下怎样才能的把舵机设成反向,我也想试一下?
尾翼要用反向的话,那副翼也要反向吗?
如果不用反向舵机的话,用混控行吗?

楼主:
降落暴力肯定会被扯掉。估计我不会,嘿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具体说一下怎样才能的把舵机设成反向,我也想试一下?
尾翼要用反向的话,那副翼也要反向吗?
如果不用反向舵机的话,用混控行吗?

舵机反向很简单,拆开舵机,把电机上面的两根线调换一下,然后再把旁边的电位器上的三根线当中的左和右两根线调换一下就OK了(不是信号线)
副翼不用,因为我要尾舵机同时向一个方向转动达到升降的作用,用混控能不能实现反向我不清楚,我没用过。

网友:
泡沫的质量看上去也不怎样,不过300元能买到收放起落架这个价钱还是值得
这个机共有几种颜色?

网友:
漂亮,等试飞结果

网友:
混控就能解决的事儿啊,拆舵机作甚

网友:
对哦.混控没问题的。但我估计是6EXHP没那功能.

网友:
这个是需要战斗机混控的,6EX不支持,FF9是有的,可以参看我F14的贴,FF8不知道有没有了

网友:
用舵螺仪的设置开关,把向上感度设为0,把向下感度设为90-100不就可以用第5通道做收放了

网友:
我也来张图!

网友:
我一直说有些固定翼6通道的不够的,还有很多模友说4通道的就行了,还是换台FF9比较好。去年,我也是在老鸟们的催促下买了FF9,真的很值,很多混控都能用上了,一般的固定翼飞行够用了。当然有些特技的3D有的还要用到12甚至14通的,那个有更强大的混控功能,比如副翼、升降舵、方向舵一起混控。建议LZ换控吧,也建议广大模友早日换控,模型要玩下去,这一步迟早要走的。

网友B:
原则上,一通对应一个舵机(含电调),一般收飞机,六个通道已经非常足够了.至于九通的,个人认为,只是混控\开关设置多了点而已.其他没什么大区别了.反正电动飞机,都不会上九个舵机这么多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则上,一通对应一个舵机(含电调),一般收飞机,六个通道已经非常足够了.至于九通的,个人认为,只是混控\开关设置多了点而已.其他没什么大区别了.反正电动飞机,都不会上九个舵机这么多.

至于9通跟6通的区别,不是在乎它多了几个通道,只在乎前者里面有强大的功能.能满足大部分飞机的功能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原则上,一通对应一个舵机(含电调),一般收飞机,六个通道已经非常足够了.至于九通的,个人认为,只是混控\开关设置多了点而已.其他没什么大区别了.反正电动飞机,都不会上九个舵机这么多.

我的这架飞机就有9颗舵机,泡沫的,电动的。

网友:
用什么控取决于口袋里有多少钱。

网友C:
楼主,很同情你啊!我也买了这样的一台机。我加了蒙皮。重了300多g。收放起落架装了n次。差点把舵机和电调都烧坏了。收放起落很难装到位,老是让舵机吱吱响,卡住,电调超级发热。好在发现的早,不然就损失大了啊。现在都不敢装收放起落架了。300块的机。太不值得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很同情你啊!我也买了这样的一台机。我加了蒙皮。重了300多g。收放起落架装了n次。差点把舵机和电调都烧坏了。收放起落很难装到位,老是让舵机吱吱响,卡住,电调超级发热。好在发现的早,不然就损失大了 ...

你是不会装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