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#3B主电机无刷成功了,附较详细步骤和图片!

楼主(2008-07-12):
  一个月之前,俺发了个关于国外4#3无刷改造的项目,因而购买了相应的零件,今安装在4#3B上已获成功!
  先说下初略感受,明借了相机上传图片。
  主无刷电机使用的是 Losi 10250KV内转子无刷电机,电调是星穹ESC XP-7A,由于使用原4合1接收,因而购买TheSteve转换器。起飞重量55g,加电池和头罩。
  该套件用于4#3B上,动力和原有刷电机动力相当,今试飞了两块电池后,飞机不动了,原来Losi的一个香蕉头居然是虚焊,看样子外国人做事也有马虎的时候。
  rcgroups上说,由于4#3B的齿轮比和模数与4#3不同,因而现只能用原装电机齿轮,飞行时间约为6-7分钟,而4#3可以飞到11.27分钟,且动力强劲,俗话说的暴力。现国外一般改造4#3,在此基础上更换金属旋翼头达到稳定的效果。对于尾无刷的改造,主要有两种方案,一是使用微型接收机AR6300(国内好像很难见到,国外价格也很高),微型陀螺仪(就是0704A去壳)及散件安装,可使用通用遥控做控制,这种方案使用7.4v电源,主要是解决尾HiModel3.5g电机电压的问题,也可采用3.7v,使用4.5g电机。二是用双通道的TheSteve转换器,改进的Feigao做尾电调,4.5g外转子微型无刷电机做尾电机,电源为原装电池。两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尾无刷的反应速度,解决方法是对电调和电机进行改造(电机改造难度大),电调通过焊接电阻,另外通过重写电调程序完成,两种方法都已经有比较成功的案例。个人比较喜欢1S电池的,双无刷。
  成本,主无刷大概价格300-350,双无刷700-750。

改造步骤(来自rcgroups论坛帖子Submicro Walkera 4#3 FP - >> BRUSHLESS CONVERSIONS. (Page 120) TheSteve模友的翻译,看不懂的没翻,添加了些自己的过程。):
第一步,移除原来的马达并且取下齿轮。确保齿轮和马达都不被损坏。然后设法把原来的齿轮孔扩大,保证孔在中心。建议将齿轮翻过来安装,以保证最大的绞合力。

Losi 10250kv无刷电机,重量约9g左右,和原装电机体积总量相当,实际价格加两个固定螺丝$25.99

拆了包装的图片

大卸八块图

原装齿轮的轴孔扩大

用了一大堆转头,由于孔相差较大,需要用多个转头多次扩大,保持较好的中心性,我扩大后稍微有点偏,这也是难免的

这是steve的安装方式,我也按照此安装

第二步,移除4合1接收,小心将舵机和尾马达线拔下。机身底座要切割一点以保证能够装上无刷电机。用较快的美工刀,切割大约0.2mm的大小。在图中用红色圈住的就是。用钻头或类似工具将电机国定孔扩大些。建议去掉大齿轮免得整个过程中碍事。我还把电池盒取了。将无刷马达安上,并安装上螺丝,检查齿轮间的齿合。

我也同样切割了,否则4#3B主机架无法安装

我本想用10T及以下的齿轮安装在4#3B上以获得更长的飞行时间,结果是根本飞不起来,而4#3可以最小用到8T的齿轮

第三步,安装主Losi无刷电机,建议安装的时候,尽量离舵机近些,这样可以避免过度的弯曲电线,安装的时候可以用个热风枪使电线呈弯曲型。

这是steve推荐的安装方式,因为电机引线是硬线,外塑料皮也较硬,因而定型的时候推荐使用热风枪,我后来采用了相反的安装方式
偶先还保留了香蕉头,然而由于电机引线较硬,容易断开,所以直接焊接较为可靠,也较好。

第四步,电机安装好了,下面的工作就是改造2.4ghz的4合1了。去除塑料外壳,建议把无刷转换器安装在一个4合1较大的芯片上面,可以很方便的焊接线缆。注意有些点要同时焊接ESC以及转换器的线,所以要小心。

大名鼎鼎的TheSteve转换器,还有张接线图,价值$12.99

体积非常小,和一个4#3的芯片差不多大,可以安装在4合1里面去

接线图

实物图1

实物图2

第五步,下面是ESC的安装,首先是去除热缩膜和所有的电线,去除之前你要记清楚哪根线接哪里。ESC用双面胶粘在4合1的顶端,这样安装很容易且离电机很近。下来需要将无刷转换器的白线焊接在无刷电调ESC的信号输入端。需要焊接超过5根线,使用比较好的舵机连线来连接电源和无刷电调,焊接从原电源线连接点的电板背面到无刷电调的电源节点。将改造的无刷4合1用双面胶安装在机身上。

国产7A无刷电调,国外模友认为品质不错,t ao b a o购买加运费87人民币

近点看

TheSteve推荐的安装方式,若想一次性安装成功,这样很好

(没借到相机,手机拍的)以上是我的安装方式,切除部分电调的热缩套,保留4合1的外套,Steve转换器安装在内部
没有切短导线,因为以后可能想改双无刷

第六步,最后一个步骤是链接无刷电机和无刷电调。如果电机转向不对,就交换蓝色和黑色线。

下面,还有些事情需要做。
1、在安装电池夹之前还要再上面打个洞,免得抵住了电机轴。
经实际安装,其实抵不到,因而无需打孔

2、4#3B尾电机有时候有点松,需要检查一下,在尾翼外面用个小套管将它套起来,免得松了。还有尾电机的连线粘拢一下,免得不小心被弄断。
最后一个2.4Ghz,金属旋翼头,无刷,V2版本的4#3B就搞好了,总重量52.82g(本人是53.2g)。

我飞无刷4#3很棒,但V2感觉却没有那么暴力,原因是4#3B的齿轮比不一样,我觉得这样做是为了延长原装4#3B电机的寿命。
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大家改造V2版的无刷4#3(4#3A或者4#3B),如果有什么问题请PM我。(这几句都是TheSteve的原话

再来个视频,可以先看看,至于改不改,有没有必要改,大家自己斟酌吧!

网友A:
能帮忙改?

网友B:
改装的配件在哪买的?

网友:
太贵了 不值得改

网友:
成本高了,上图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能帮忙改?

有配件,帮忙也行,不过自己改装有意思些,而且很简单!

引用 网友B:
改装的配件在哪买的?

配件在国外购买的。

网友:
感觉不如直接买Ep200呢

楼主:
大小还是没法比

网友:
想改也没法改,LZ能不能代购啊

网友:
楼主真是太牛了,是否有必要并不重要,关键是这种不远万里订购零件并亲手改装成功的精神,平时有各种想法的人很多,但真能将之付诸实施的人太少了。这应该是国内第一个改装成功的吧。

楼主:
有点遗憾,4#3B上,主电机有点烫。据称在4#3上只有点温温热

楼主:
找到个4#3接无刷的电路图,几个零件,就是看不懂德文,看得懂的可以搞搞。
http://www.db2gu.de/tools/Receiver%20Patch%20fuer%204_3.pdf

网友:
用GOOGLE的翻译。搞定!

楼主:
尾电机成了个大问题了,起停二十五到三十个电池,就坏了。飞行成本光尾电机需要一块钱哦。

楼主:
找到了Emax 6A无刷电调,稍微改造,可适用于1S电池。淘宝价格最低75RMB

网友:
这样尾电机将极快坏掉!我两年前就改了4号无刷,换尾电机几何换破家?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