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!尾轴与主轴不垂直

楼主(2008-07-12):
尾轴与主轴不垂直,
从后面看,尾轴方向为左上斜向右下
飞机是016
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?
次品?
有懂的告诉我一下,我是菜鸟
这个尾管是有定位槽的,不能转

网友A:
尾管转下就好了

网友B:
没事的,像昨天这个600N在空中飞着,尾巴偷偷动了。
尾还锁的死死,慢慢飞下来没炸!

网友C:
ls这个很强啊

楼主:
回复 网友D:
这个尾管是有定位槽的,转不了

网友E:
斜的不大一般没什么问题,就是看着有点难受
如果要收拾,尾管的定位槽扩一下就可以转动尾波了 玩飞机切忌死心眼

楼主:
回复 网友F:
我在估计是故意设计成这样的,
不知道这样估计对不对

网友G:
回复 网友H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都这样还能飞下来。真幸运。
另外。lz把尾管转转不就解决问题了吗。呵呵

网友I:
有创意! 能不能飞起来?

网友B:
原帖由
卫小星
于 08-7-12 21:27 发表
有创意! 能不能飞起来?
是在空中飞的时候觉得尾巴怪怪的才下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