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手进 GM700 感度怎么调

楼主(2008-07-12):
450JJ GM700 感度调到多少比较好啊?

网友A:
不一定 因机而异, 一般在30-50之间

楼主:
这么小 行吗?

网友B:
我的配S3153尾舵,调到70左右

网友C:
0406A打到锁尾,感度是多少捏???

网友D:
俺的700配56HB,感度95,

网友E:
多看看论坛,和飞机当时的状态如转速、尾推杆长度等有很大关系,各款陀螺的调试方法查不多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