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助,遥控器距离和抖舵问题

楼主(2008-07-12):
天地飞6a   接收器的延长线断了,重新在源头焊接了线。但是焊接后,遥控器拉开天线后,50米后飞机就不能控制。如果不拉天线,0.5米范围外,飞机都不能控制,舵机抖动的非常厉害,无法控制。请问是什么原因。另外,每次开关机,舵机都要抖。

网友:
不知道什么叫“接收器的延长线”,如果你说的是天线的话,
1,检查是不是虚焊。
2,检查重新接上去的线的长度与原来的是否一致。

楼主:
原来的天线内部断了,塑胶没断而已。我在天线的源头,也就是接收器内部重新用另外的线进行了焊接。应该没虚焊的。如果虚焊。50米内拉开遥控器天线,还能控制飞机么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原来的天线内部断了,塑胶没断而已。我在天线的源头,也就是接收器内部重新用另外的线进行了焊接。应该没虚焊的。如果虚焊。50米内拉开遥控器天线,还能控制飞机么

如果没虚焊,检查你新焊上去的天线与原来天线的长度是否一致。

楼主:
差不多的。比原来还长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差不多的。比原来还长了

一定要用和原来一样长的线,长了或短了都会影响接收,不是越长越好。

楼主:
还有这样的道理啊?、最多长了2厘米。。没影响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还有这样的道理啊?、最多长了2厘米。。没影响吧

你看看2.4G的天线就知道这个道理了,天线的长度必须是接收器所用频率电磁波波长的1/4的整数倍,比如说72Mhz电磁波的波长约为4.17米,所以天线长度应为1.04米左右。

楼主:
高,我回去试试。谢谢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高人,有学了一招!

网友:
。。。。这东西不是越长越好。幸亏来发帖了,哈哈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