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好盈电调问题

楼主(2008-07-12):
新手飞微风几次都是秒炸,一离开地面就下来了,后来发现油门一推到底
发动机
就停转.我的机机起飞重量是450克.XXD2212,1400KV ,8060浆,15C13003S里电.好盈GUARD-25A.
电池
是新的,刚冲过电,第一次使用.我想不是低压保护吧.后来在看说明书,有个过负荷保护,但原因是打到其他物体而堵转.2/3油门没有这种现象,是不是我这样配置不正确啊?真的过载了?还有我用的是E3D的机翼,会不会是这个问题?

网友A:
看看各个插头是否有虚焊的地方

楼主:
原帖由
skn123
于 2008-7-12 16:53 发表
看看各个插头是否有虚焊的地方
问题找到了.今天小炸二次后,回家修理发现插上电池,设备没反应.拆开电池发现其中一个焊片断了,估计就是这个问题引起的.谢谢SKN123的帮助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