导向板是否也需要换

楼主(2008-07-12):
正序浏览
偶尔去摸摸旋翼头部件,发现虚位比较大,就连导向板的左右虚位也比较大,是否需要更换啊.其它的虚位我也是想了办法了,可是还是有,不知道该如何解决.

网友A:
那应该叫限位板吧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导向板是指限制斜盘后面的那个长球头左右运动的零件

网友C:
导向板,是指向位器吧。这里是有虚伪的没事。

网友D:
不用换,这个位置有点虚伪是正常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