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有知道怎么用控玩极品飞车的吗?麻烦教教我。

楼主(2008-07-12):
大家有知道怎么用控玩极品飞车的吗?麻烦教教我。

网友A:
必须是USB的那种。当游戏手柄就行了。

网友:
也不是所有的USB都可以当游戏手柄

引用 网友A:
必须是USB的那种。当游戏手柄就行了。

楼主:
我的就是USB的,但是不知道怎么设置。能正常玩G3.5和G4。

有知道的XD,麻烦教教我

网友:
我用的瞬风168 两百多点 带震动的 有轿车和跑车两种换挡方式 能玩极飞11 很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