※-2008.07.12-※ ,雨~雨!~还是雨!!在家做个200g的双翼机,楼下冒雨爽飞!!

楼主(2008-07-12):
哈哈,最近儿子考试完放假了,手痒痒!没想深圳也有连阴雨,不能出去活动,只有在家做jj了。
    这是我们上次在深圳航模展上买的 TWIN DRAGON 双翼龙KT机的散件,今天有空给装起来,想搞个轻点的飞机,试试室内飞的感觉!
    觉得说明书太简短,安装不太容易,就把过程大致拍下来,发上来供有兴趣的模友参考!
上面是炭杆,下面是说明书和小部件,当然剪刀胶水等常用工具必须到位。

台湾的伸泰技研出品,做工还过得去。

这是小部件,一样也不能少哦。

第一步,按照说明书做连杆,副翼、上下副翼连杆,升降、方向连杆要套好两个定位夹。

1mm玻纤板压制的舵角组件,先按说明书剪开。

连杆先用热缩套管套好,不是太紧方便等会儿调节长度。

这个固定夹,用于长拉杆中间定位,以免晃动,摩擦要尽量小些。

升降舵粘贴前要切45度斜边。2~3mm的KT板不太好操作!

这是切好的样子。

这是前面装电机的鸡头部分~~

“5iMX 眼尖为实,找图快乐”活动——12月26日期,本图片为活动图片,与主题无关

“5iMX 眼尖为实,找图快乐”活动——12月26日期,本图片为活动图片,与主题无关

楼主:
比划一下升降舵和机身,准备粘贴。

用薄的纤维胶带粘贴,粘好后就是这个样子滴,纤维胶带的纹路有点难看哈。

用手折一折,活动自如。

机身加强片的两边也要切45度,有点麻烦啊。

三角部件,我想是用于控制两片机身保持90度直角的。

中间一片

尾巴上还有一片

粘好后的效果

机身两侧加强片切好后的效果,圆孔应该是为了减重。

先粘机身上面部分,用夹板使之相互垂直

尾部粘合后的效果,泡沫胶水好象不太好用,我用的是GWS飞机附送的胶水

准备粘加强片

加强片粘好后的效果

当时感觉还算漂亮哈

方向舵面两边削45度边以后与机身用合页连接,看连接部分的阴影处就是合页。

楼主:
放大点瞧瞧

主翼和副翼之间不能切断,切断一面,然后顺切口折断

切45度斜面

背面用透明胶带粘贴加强,上下两个主翼都一样,做好后是这个样子滴

都翻过来看看

升降舵,安装舵角,用胶水涂好后再插入!然后放置待干。

方向舵也如法炮制

从另一面看的效果

下副翼的舵角也一样涂胶水插入,效果不错!

上副翼靠下副翼联动,连接舵角很小,也是涂胶水~插!留小孔在外即可

上下副翼的所有舵角都完成啦

该装升降、方向舵的连杆了,先把定位夹涂胶水装好

舵机、拉杆、定位夹的相互位置

拉杆定位夹的固定高度要兼顾舵机和舵角的高度

整个布局好以后是这样的

楼主:
换个角度看看

特写连杆定位夹

连杆和舵机

下主翼的连接全貌

连杆的一端,看到那个小黑圈没有?很管用!

副翼舵机这边

调节长度,然后用502固定,最好用软点的胶水,不会震动脱落。

拆下舵机摇臂,装到连杆“Z”字钢丝中

拐弯到位

装回舵机

连杆另一端插入舵角,装上有弹性的小圈防止脱落。

装好后的效果

舵机、升降舵都装好后的效果,调整连杆长度,上胶水固定!

方向舵连杆一样处理

后半部分已经初具规模,准备装主翼啦

楼主:
先把两片主翼连接起来,用阻风板使连接板和上下两主翼都成直角。

儿子,在装加强炭杆,精细调节中~~~

尾部加强炭杆

所有炭杆安装完毕

机轮、起落架安装完成后是这样的。

远处看看效果,还行!

从上往下看,还正!

看看尾巴,还够爽!

除了鸡头,大致就是这个样了

拿起来照个!哇好轻!

广角镜照的,有点变形啊

上下主翼连杆是这样的效果

调节长度,胶水伺候!

楼主:
开始装设备啦,10A电调

双面泡沫胶带

剪一小块,把电调固定到这个位置

接着是接收机

一样双面胶带伺候

电机,24g,没有固定座,就用两根炭杆来固定吧

插入鸡头,胶水伺候

电调和接收的位置是这样的

电机特写

侧面的特写

楼主:
电机前面特写!

电池出场!3S,450mAh,不知能飞多久?

8寸慢速浆,不知拉力够否?

至此全部到位,不知多重?

全貌做个纪念

换个角度!

带电池一共192~200g

数字有些变化,也不要太精确啦

不要电池158g

试飞啦!还有一个330白切j陪伴,不孤单啊(主要是小电池不多)

楼主:
雨还刚停,先放到地上照个像,可不是怕××哦

这个角度不错!

这个角度也很可爱啊

低点~低点~再低点!

远处还有一坑坑水迹

来到我们的“百草园”,哇赛!几天不来,草长这么深啦,有蛇没有啊?

通电,有点激动吧?

开飞前调机,看起来比较专业哈!

方向舵、升降舵调节。

凯旋归来!

over!!!
祝大家周末愉快!!

楼主:
试飞视频

很慢!还好飞。就是舵机回中误差太大!大家给推荐几款比较精准的小舵机,不要贵的吓我。

网友A:
不错,很漂亮的飞机。请问LZ在哪买的?多少文?

网友B:
看见这个接收机我就怕

网友:
做得好!OK

网友:
太精!直播教学帖!!!楼主手工很强!

网友:
楼主发帖很辛苦啊!

网友:
有这样一个老爸真幸福啊~~~~~~~

网友C:
飞机好靓呀!在室内飞肯定很爽。不过在深圳这里经常有风,估计想练一些标准动作会有困难!
我的LAMA已转让给我同事了,我现在上WING450了,有空一块玩呀/1

网友:
呵呵,有合适的扳子就自己DIY/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很漂亮的飞机。请问LZ在哪买的?多少文?

在深圳2008年模型展上买的,两百多块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看见这个接收机我就怕

用了很久,没觉得有什么不对,可怕啥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飞机好靓呀!在室内飞肯定很爽。不过在深圳这里经常有风,估计想练一些标准动作会有困难!
我的LAMA已转让给我同事了,我现在上WING450了,有空一块玩呀/1

曹叔叔,俺是刘~乐
咋不完电固啦,玩那么大的家伙,看起来就心慌,俺还要请教请教你的水平圆周滚啊!
我看退休太早了吧
还是有空一起飞哦!

楼主:
请问有啥轻机机合用的舵机,越精准越好,天价的就算了吧,我有心脏病!

网友:
小伙子吊的不错阿,慢速飞就是惬意~

网友:
支持楼主     你的儿子飞的太好了    吊机真牛

网友:
小飞机有小飞机的别致!

网友:
经常看他们的动作-----不错

网友D:
楼主明天下午来f1飞场飞哈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曹叔叔,俺是刘~乐
咋不完电固啦,玩那么大的家伙,看起来就心慌,俺还要请教请教你的水平圆周滚啊!
我看退休太早了吧
还是有空一起飞哦!

Hello! 乐乐,我最近玩滑翔飞翼与450多呀,KT机由于外面风大所以就玩得少了,放在房间里,给它放放假,呵呵!
水平圆周滚俺还是半桶水呀,一块可以交流交流,呵呵!
行!有空一块搞搞“空战”呀,i'm love in it!
Keep in touch!

网友:
LZ用的是什么电机?

网友E:
音乐美、飞机亮、技术棒!
GWS的6克舵机线性不错,回中也很好,国产的其它舵机无法与之比拟,价格稍贵,但还是比以前便宜多了,推荐使用。
韩国舵机回中差,价格也贼贵,不建议使用。FUTABA 的小舵机使用效果是最好的,价格也是最贵的。

网友:
450MAH的飞了多久啊,我早几天刚买了块900MAH的,只有28克重(卖家说的,还没称)

网友:
很是佩服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明天下午来f1飞场飞哈~

一直想找到大部队,总只是听说F1那边有很多人在飞,上次到深圳湾口岸去了一趟没有找到你们,不知道您说的F1在什么地方,可否详细描述一下,或者来个GooGle地图什么的?等天气好了一定来一起玩玩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音乐美、飞机亮、技术棒!
GWS的6克舵机线性不错,回中也很好,国产的其它舵机无法与之比拟,价格稍贵,但还是比以前便宜多了,推荐使用。
韩国舵机回中差,价格也贼贵,不建议使用。FUTABA 的小舵机使用效果 ...

我是刘乐,师父过奖了,也多谢师父的建议,我们也准备买GWS的6克舵机,师父的话还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!
以后还需多多练习,还要请请师父多提些建议,多传授些飞行技巧哈!

网友:
楼主这个爹当的真好,呵呵,很认真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一直想找到大部队,总只是听说F1那边有很多人在飞,上次到深圳湾口岸去了一趟没有找到你们,不知道您说的F1在什么地方,可否详细描述一下,或者来个GooGle地图什么的?等天气好了一定来一起玩玩!

是这样的.沿着科苑南路往滨海大道方向.直行上桥(不上滨海,直走),下桥路口左转有一砖墙.中间有2洞可供车子通行.进入直行150m.右转100m即到.

网友:
不错,父子俩真没话说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