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救,这是什么

楼主(2008-07-12):
朋友給的东西
应该是--有刷电调+接收机+
舵机
上面的字是FM27m:舵机很小不过每只上面5根线(很困惑),一般3根线啊;好像3通道的接收加电调
想请大家帮我确认一下,是什么机器上的,配什么发射机,能废物利用
。知道的朋友谢谢请回贴!!!!

网友A:
舵机里没有驱动电路,电路在接收上,早期玩具用的,节约成本。

网友B:
拥有收藏价值!~~否则只有拆成电子元件才有利用价值!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