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机的挡风镜用什么胶水粘好?

楼主(2008-07-12):
我想问下``````飞机的挡风镜用什么胶水粘好?

用502会有白雾```AB胶会溢出边缘``````应该用什么来粘好呢??

還有就是補土········買“牙膏補土”是不是基本都可以把組合縫隙給補上?

具體怎么用?是否就將補土直接涂在模型上····然后等干,再上色····是這樣嗎??

网友:
热熔胶试试

网友:
好象郡士有一款胶水是专门用来胶透明件的,
牙膏补土有个特性就是干后的缩水性要注意,AB补土就没有这个问题了

楼主:
缩水性是什么意思??

我已经买了一种透明的结合剂````

另外也买了郡士的管状补土````````

LS的大哥``你说的缩水性是指干后会比刚涂上去的状态或形状缩小吗??

谢谢`````````

楼主:
还有`````透明接合剂可以用来粘其他位置的塑料件吗??例如内舱的座椅这些`````````````

网友:
在哪发帖子啊./???晕~~我怎么找不到发贴的地方  只能回复主题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还有`````透明接合剂可以用来粘其他位置的塑料件吗??例如内舱的座椅这些`````````````

直接用模型胶 就可以了
用502也行

粘透明件  关键是手法   手法不对 都回起雾

说下秘诀     先把透明件 翻过来     涂胶水   然后 等几秒 等胶水里的溶剂 快挥发完了  在正着寇上去

要点   少打胶水

另外关于 缝隙 问题   缝小就用502溜缝     缝大的  决绝的办法就是补土
  药膏补土收缩比较大  但是 反复的补几次  就好了

补------打磨-------补---------打磨--------补--------打磨       就按这个过程反复  知道满意     相当的花时间   一般夏天补土 要24小时才能干  才能打磨

所以 为什么好模型就贵    因为合模准确  基本不用补土   省时省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
直接用模型胶 就可以了
用502也行

粘透明件  关键是手法   手法不对 都回起雾

说下秘诀     先把透明件 翻过来     涂胶水   然后 等几秒 等胶水里的溶剂 快挥发完了  在正着寇上去
...

非常感谢朋友的解答```````谢谢```````````我已经做好了`````

效果对我这个第一次做的人来说``还差人强意```````````迟点有相机就发上来``````````

网友:
我使用的是田宫的胶水,没有lz的现象,只是干的慢,且价格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