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给看看我的纸飞机怎么飞不起来呢?

楼主(2008-07-12):
原贴在这个位置,7楼的帖子是我发的,这里人气旺,所以重发一遍,谢谢。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239215&page=1&extra=page%3D1#pid3144484

网友:
电池重了?整机多少克?

网友:
我汗,飞起来才怪,后推怎么用kv1400的啊,电池也太重了

网友:
纸飞机不适合做大了
貌似你的浆和电机KV不配?KV1400 3S 8寸浆效率高
要是你上的小浆 没动力啊
纸机适合高KV 小浆 这套配置飞微风合适些

楼主:
为方便大家看,我把配置贴这里:

2200mah 3S电池,25A电调, XXD2212-1400电机,GWS 7060浆.

To Glider:

整机多重我不知道,感觉重量都在电池上了,没电池轻很多的

To wuxia2933 和 wangchou:

我的电机是kv1400,浆是GWS 7060的,手头没有转的更快的电机了,浆有8040和8060的,电池还有3S1000mah的。如果我换成小电池和大奖,可行么? 谢谢解答。

另外我还有一个问题想不明白,这套配置我也用来飞后推的翼龙的,也能飞起来的,为什么一定用高kv小浆呢?

网友:
配置应该没问题,你再调调重心位置和推力线,试一下
纸飞机对重心很敏感的(昨晚发现的)
我刚做了一架,一会发帖子。

网友:
电机KV 太低,装小桨转速不够,推力不足!另外我在你的原贴上早就说了,你修改的纯属画蛇添足,完全没必要丢弃一个原有的成熟方案,自己随意乱改!承担验证失败的经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