微型直升机讨论区
求助!雷鸟飞不起。

楼主(2008-07-12):
把收藏了几年的雷鸟给翻出来,换上木浆、锂电、训练架。今天试机,第一块电用训练架,发觉机机的起落架只离地一两厘米,以为是训练架的原因,没在意,换上第二块电时就把训练架给拆了,发觉依然是只能在地上滑行。
电池
头为了不改动太多,用一个T头加一个JST头作转换,应该不会太影响吧。

网友A:
原来能飞起来吗?

网友B:
原因很多!可能是新换的木桨桨距太小。再就是是否有双桨、主轴是否弯曲、电机动力是否老化等原因。

网友C:
可能是有攻角

楼主:
先谢谢各位的指导。记忆中用原来的浆是可以离地的,双浆、主轴、攻角等按置顶的帖子搞好,电机老化个人觉得有点,因为记得以前的转速挺高,半油门就可以离地,应该怎样判断电机老化?推尽油门再打两边的升级舵机机会往两边偏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