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P200 尾巴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12):
我的EP200 有这样一个问题, 使用 730+3154。 在悬停时,感度能上到40多都不追尾。 打方向舵使机头顺时针运动时(此时
舵机
是拉尾推的动作),一切正常,没有丝毫的追尾。 打方向舵使机头逆时针运动时(此时舵机是想外推尾推的动作),出现很明显的追尾。
这是什么原因啊?这种情况感度调小有一定缓解,但调到20多,打方向舵使机头逆时针运动时,有时仍然存在明显的追尾。
请大家指教啊!

网友A:
你有没有在尾舵连杆中间加装一个连杆固定座?

网友B:
换尾巴总成就好了

楼主:
回复 网友C:
加过了,但感觉没什么用。连杆的刚性 还可以,加了固定座后,推的时候应该没有变形。

楼主(2008-12-23):
顶。 这个问题一直没解决。 郁闷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EP200V1通病!别再折腾了,我快折腾了1年了,没有实质性好转,和我们一起等V2 特价尾升级件吧!

网友E:
把尾巴的行程调超一点,就应该能解决问题了,我的尾巴现在很好!

网友F:
看来我是幸运的一个,我用GY401+ESKY8克,V1尾一直都很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