7.12重庆固定帮活动(新增了视频)

楼主(2008-07-12):
今天来了两架F35,试飞后让我们非常的失望。。。希望安大给出试飞视频的真实配置。。我们两架都是用的安大配的70涵道和2217电机电池都是用的2200MAH 20C,飞机全重在730克左右,把飞机竖起来,推全油,飞机会往下掉,也就是推力肯定没有700克,我试过没装机之前直接吹电子秤有700克左右,装在飞机上后再试吹力只有4-500克左右(可能涵道离秤稍远因为在机身里),把飞机放在地上试拉力也只有400克左右。滑跑差不多需要20米左右,拉起后感觉动力太弱,完全是在失速的临界点排徊,另一个模友的飞机因此炸了2次。。我的在第二次起飞后一直全油门,不敢收油,一收油绝对就掉下来。。飞了1分多钟我就下来了。。再也不敢飞了。。等会大家看看视频吧。以下是今天活动的图片。今天还有FPV。。翼龙非常强悍。

漂亮的双翼机

高难度吊机

暴力的J3

网友:
翼龙厉害哦,咋不上段FPV的视频??

网友:
双翼机能不能给个写真制作图

网友:
活活,FPV飞起真的舒服

网友A:
F35这个机的泡沫也太烂了,严重失望了.我还准备买呢,
还有那个塞斯纳的主人是不是捡破烂的,那个翼龙也太有型了,有两只角像蜗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F35这个机的泡沫也太烂了,严重失望了.我还准备买呢,
还有那个塞斯纳的主人是不是捡破烂的,那个翼龙也太有型了,有两只角像蜗牛

不是塞斯纳是PIPER J3吧,

网友:
翼龙用锡箔纸包着有特殊用途吗?

网友:
请多说说那F35,都准备淘宝了啊

网友:
我买了一架,还没飞,安大把电机吹的很牛b,结果我给飞机加了蒙皮。多了300多g,全重有900g,看见楼主一介绍。我心凉。。。才400多g的推力。只能在家里摆模型了。另外,收放起落架很难安装,经常卡舵机,差点烧掉了我的电调和舵机。我靠。晕了

网友:
感觉进气不够

网友B:
11楼的说道点子上了,这架F35太过仿真,照搬了F35的bump式进气道,殊不知此物只能用于有燃烧室的涡喷,而涵道机对进气量的要求是很高的,进多少,出多少,仿BUMP的进气设计,在涵道机上是失败的,除非机身内部有加强的改进,比如大量的,高效的作弊孔。

网友:
涵道测试与装飞机力推力差别太大,估计是气道有问题,进气口可再开(看是否有这个必要),还要注意的是出气口,不知LZ的出气的气道弄得怎样,这里如果没弄好也会影响推力的,飞机套装里面好像有张类似塑料的纸,应该是做气道用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1楼的说道点子上了,这架F35太过仿真,照搬了F35的bump式进气道,殊不知此物只能用于有燃烧室的涡喷,而涵道机对进气量的要求是很高的,进多少,出多少,仿BUMP的进气设计,在涵道机上是失败的,除非机身内部有 ...

飞机是有3个辅助进气口的。

网友:
试飞的配置是2217KV3500和2200mah15c还加了GPS测速仪(125克)飞机里配了一张硫磺纸是用来做涵道喷口的导风用的,试飞的飞机有735克,推力是715克,如果配新的2217KV3600电机会有1:1以上的推力,不过喷口的导风口一定要做好,做导风口是飞涵道机的常识(飞机里面是空的吹出来的风被飞机里的空的地方档住了,怎么会有大的推力呢?)因为我们技术人员与楼主联系过,发现楼主没有加硫磺纸做导风口所以推力小了很多,这个飞机装好了的效果不是这样的
其他摸友买了飞机也一样,装的时候一定要把导风口做好,要收轮的设备遥控一定要有TRVL ADJ或D/R,切记切记...

网友:
我的飞机现在有900g 做了导风口 用的是3s 20c 2200amh 电池,能飞起来不?
还有,收放起落经常卡舵机。你说设备遥控要有trvladj 或d/r 什么意思 我用的是天地飞6a 舵机是胜辉9g舵

网友:
回复 网友C:

天地飞6a 是没有D/R(大小舵)的更没有trvladj(是舵机行程量调整),建议装固定轮,还有你的飞机900克太重了,翼载荷太大。

网友:
CESSNA206T被飞成那样拉哈哈,支持DIY

网友:
回复 网友D:

我调整了舵机的臂长。这样也可以达到行程量调整的目的。还有,怎么才能固定起落架,如果不装舵机的话。

网友:
今天还给楼主免费发了一台,希望您能认真严格的把飞机装好,然后给一个真实的测试报告,谢谢

网友E:
不是吧 !
我也定了一台也星期6飞了 一次性成功,收轮位置要用小刀修整把有些和起落架接触的地方裁掉,起落架/轮子不要和飞机有接触,收轮舵机一定要用环氧树脂粘合 不要用泡沫胶(一定),升降舵舵量大些(开大小舵量),把电池尽量塞到后面把重心调好,一半油门45°爬升没问题,全油门垂直拉起OK。
我用的是 4个FUTABA 3110作为升降 副翼舵机,辉胜9克收轮和前轮操纵。电池25C 11.1V 2200MA 。
最爽是低空反飞全速过场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F:
啊,羡慕楼上的,这次新机到了之后我一定认真装,准备买个新电池,怀疑老电池可能放电不够,要是推力能到1:1就太爽了。电机准备换成亚托的430XL不知道好不好点。还有个问题想问楼上的,你的平尾只是用一片硫磺纸连起来的吗,我觉得有点松动。虚位大。

网友G:
回复 网友H:
如果您配的是我们的电机的话就可以了,不要换YT的,我们的这款电机在这架飞机上使用比YT的要好,

网友I:
那个206跟我的有一拼啊,哈哈

网友J:
变成广告贴了:)
F35 gps测速多快?

网友E:
回复 网友H:
我装的时候没有看到 那两片 硫磺片(有点............嘻嘻)就自己用做风道的边角料 用剪刀随便剪了2片,平尾上用刀片割3-4公分深用泡沫胶粘(搞的时候上舵角上有口螺丝一定要穿过硫磺纸),风道粘结用文具店买的双面胶粘。
虚位?我的舵机是FUTABA3110 装好后也不觉得有整体有松动。
装这鸟飞机要小心仔细检查后再飞,起落架/轮子一定不要和机身有接触位置。
电池放位置要配好重心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电池重量最好轻点。
用鸭托450电机没有问题 最好是上3S 不要上4S 上4s这么高KV可能会 烧电机。

网友K:
哈哈楼主也跟我一样用FF9啊呵呵呵用大小舵调整收轮很方便,这机好飞,也很刺激哦

网友L:
两架F35动力都不足,而且都开了作弊孔

网友F:
今天我又测试了一下,用好点的电池,花牌的20C,测得直接吹称时最大有750克瞬时推力,然后就保持在690-710克左右,推上导风筒之后测得推力要小些,在650-680克左右。这就是我的实测数据,用的是亚托430XL,如果用2217的话会少10-30克左右的推力。

网友M:
回复 网友N:
导风筒尾部不要缩尽量和泡沫机身的出风口一样

网友O:
请安大进来解释清楚
安大模型把2217 kv 3600吹的很响亮啊。3s下推力有800多g,我有聊天记录。结果我给飞机蒙皮后有900g,用全新花牌3s 2200amh 20c 电池测试,做足了导风筒,结果用手提飞机,全油门,感觉飞机还是很重,感觉往下掉。最多500g推力而已。现在我的f35基本成摆设了!

网友G:
我们有专业的东西测试过的,摸友手上可能侧的不是很准确,但是飞机是没有你这样加重的,你这样加了后也只能当成摆设了!呵呵

网友K:
引用啊四的话,应该好飞的,在说看你的前面的回贴我感觉你的飞机也太重拉,真的还是放着看看会比较好.

网友P:
活動很不錯哦 飛機超有形象 看的出大家對模型飛機的癡迷 只是飛行場地太刺激了點.....大馬路上................危險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O:
回复 网友Q:
按道理800多g 的推力,900g的机肯定能飞起来的。怎么会飞不起来呢。明显就是动力不行。当初如果不是你们说有800多g的推力,我也不会加重的!

网友M:
回复 网友R:
你有数据证明你的飞机和推力的证据吗?还有你全新花牌3s 2200amh 20c 放电电流是多少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