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压水板和水刀的作用和使用方法!

楼主(2008-07-12):
一直搞不明白这两个配件的用处,为什么虾米不需要这两个配件!请大侠指教一下!!多谢了!

网友:
压水板用來壓水的,就是改變航姿的.通常用作壓頭.
水刀用來轉彎的.轉向時起抓水和支點的作用.

表面上是這些用途

网友:
压浪板是压浪的,,水刀是割水的~

楼主:
怎样调整压水板的角度呢?为什么虾米和CAT 可以不用水刀和压浪板?

网友:
虾米是要用的,但是saw的蝦就可以不用,因爲只跑直綫。

压水板的角度的調整一般是擰螺絲就okay的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压浪板是滑浪的,,水刀是割魚的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