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问题?65MG的电机

楼主(2008-07-12):
我的65MG的电机有问题,直接通电不会自动转了,要用手拧一下才能转,请问是什么问题啊?
还有我把辉盛的舵机换上65MG用(电路板没换),请问性能上有什么差异吗?如果换电机,请问换什么电机好?

网友:
想问下,辉盛的电机与65MG的电机可代用吗?

网友:
不一定是电机问题,用交叉试验验证一下再换

辉盛的电机质量还可以,不过一致性也不太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的65MG的电机有问题,直接通电不会自动转了,要用手拧一下才能转,请问是什么问题啊?
还有我把辉盛的舵机换上65MG用(电路板没换),请问性能上有什么差异吗?如果换电机,请问换什么电机好?

辉胜舵机的电机比65MG的要长不少,所以不能直接换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