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前四通控坏了..今天新买E-sky控..问一下常识..谢谢哇..

楼主(2008-07-12):
E-sky的四通控...

这四个按钮分别有什么用哇..?

另外买一条数据线...插口是键盘那种哦...

控上的两个插口..一个是键盘的插口.一个是变压器的插口..

请问变压器那个圆的小插口有什么用哇..??

哦...就是这种...有什么用...?  也是插数据线玩模拟器...??

谢谢哇..新买的东西..而且我对这方面不熟悉..麻烦各位大鸟了..

网友:
反向开关
键盘的插口插电脑,貌似你的线要改下才好用,你那线是PS转usb的线(可能)
变压器那个圆的小插口当然插变压器了,充电用

楼主:
为什么遥控器要充电..?

充的点充到哪去..?

线为什么要改呢..?怎么改哇..?

能给个详细的修改方法么..?

网友:
1  为什么遥控器要充电..?

如果你电池舱用充电电池 就 要用这个充电口啦  充电器是选配的 可以另买
充的点充到哪去..?

当然是电池里啊
线为什么要改呢..?怎么改哇..?
能给个详细的修改方法么..?

你的线不知道带狗不 带狗咨询下卖家 看适用什么模拟软件 如果不带我 也没办法了 不过这样的 线太少见了 看着好像带狗

网友A:
同问那个充电口要几多伏的?能只插充电器,不放电池入去玩吗?

我的华科尔可以哦,不知esky的行不呢?

网友B:
XXXXXX满眼旺去,全是X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同问那个充电口要几多伏的?能只插充电器,不放电池入去玩吗?

我的华科尔可以哦,不知esky的行不呢?

对丫..插着来充电不放电池能不能玩模拟器..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XXXXXX满眼旺去,全是X

的确全部是XXXX,,

网友:
图都挂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