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3.5为何螺距曲线不起作用 ff9的控

楼主(2008-07-13):
g3.5为何螺距曲线不起作用 ff9的控

网友A:
G3.5好象是不认控的螺距曲线,我也发现同样问题,现在在用凤凰,我用的是6合一的那种模拟器,只有凤凰认控里的油门和螺距曲线,大概是其他的我还不会设吧,不知道其他的朋友是怎么样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