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降摇杠推时飞机是升起好还是降好,

楼主(2008-07-13):
升降摇杠推时飞机是升起好还是降好,感觉上推时飞机往上,拉时飞机往下比较好记忆,你们是怎么样的?

网友:
一般是往下拉是升,往前推是降

网友A:
哇,宇宙手!

飞机快坠地时只听到人大叫“拉起来,拉起来”,从没有人说“推起来”的,呵呵

推杆头朝下,拉杆仰头

你把自己的身体想像成拉杆,手向前伸直(手臂想像成机身),体会一下就知道了

当然也没有法律说反过来不行。不过下次边上朋友提醒“拉起来,拉起来”,你脑子可得转个弯才行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飞机快坠地时只听到人大叫“拉起来,拉起来”,从没有人说“推起来”的,呵呵

推杆头朝下,拉杆仰头

你把自己的身体想像成拉杆,手向前伸直,试一下就知道了

当然也没有法律说反过来不行。不过下次边上 ...

网友:
我习惯拉杆是升

网友:
看机主怎么设定了

网友:
真飞机起飞时,LZ有机会到驾驶室里去看一下,起飞时也是拉起来的。

网友B:
LZ可以这样想象,你自己是一架飞机,胳膊当机翼。身体爬平在空中飞行,你的背部插一把尖刀,上面有操纵者。向左摆刀柄,你开始左旋,向右摆右旋。如果想爬升叫你抬头,是向后拉刀柄还是向前推呢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Z可以这样想象,你自己是一架飞机,胳膊当机翼。身体爬平在空中飞行,你的背部插一把尖刀,上面有操纵者。向左摆刀柄,你开始左旋,向右摆右旋。如果想爬升叫你抬头,是向后拉刀柄还是向前推呢??
引用 网友A:
哇,宇宙手!

飞机快坠地时只听到人大叫“拉起来,拉起来”,从没有人说“推起来”的,呵呵

推杆头朝下,拉杆仰头

你把自己的身体想像成拉杆,手向前伸直(手臂想像成机身),体会一下就知道了

当然 ...

大家的理解好深刻......

网友:
背后插翼一把尖刀··那不就挂了啊~

如果推杆升得话,LZ可以玩出”倒飞拉杆了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拉起来!

其实推起来也一样,看个人习惯了,不过99.999%的人还是拉起来.

网友:
不升不降,一般是推的话就机头向下,拉的话就机头向上,如此而已

网友:
哈哈,原则上,你愿意怎么另类都无所谓!不过有些大众形成的规则是有道理的!你非要反其道行之完全没有必要!

网友:
正常的人的应激反映也是这样的

网友D:
如果你习惯的话也可改成左升右降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如果你习惯的话也可改成左升右降

推油门,减速,收油门,加速
如果楼主是玩两通玩具飞机的,可以这么来,应为玩具机没有升降舵,推杆加速爬升

网友:
哈哈哈~我知道了~楼主是想实现低空倒飞通场时能来个倒飞拉杆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