蒙皮

楼主(2008-07-13):
各位大哥,小弟请教个问题,买了蒙皮不知道怎么用了,呵呵,蒙不好,拉不紧,还有就是用什么粘的?望知道的大哥指点迷经,谢谢.

网友A:
是热缩蒙皮吗,如果是的,可以查找启颂先生翻译的书《没有秘诀》,里面有详细介绍。

网友:
其他蒙皮也有说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热缩蒙皮吗,如果是的,可以查找启颂先生翻译的书《没有秘诀》,里面有详细介绍。

不清楚,不过先谢了,我找找看

网友:
用熨斗熨

网友:
先剪下略大的一块蒙皮,然后用烫衣服的电熨斗(热度钮调在3左右),先把四周的棱烫住,在烫中间的棱柱最后减小点温度(2--2.5)大面积走一遍.

楼主:
好,谢谢,呵呵,我用电吹风,不好吹,弄不好.

网友(2009-02-11):
用电吹风应该不行吧,因为还需要靠一个压住它的力好粘在机身上

网友(2012-05-15):
额…我是丫拉太紧了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