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机和浆的问题高手进

楼主(2008-07-13):
我有个2212KV1400的电机.不知道 配1060的浆怎么样.可以不.会不会把电条烧掉啊?有用过的朋友吗麻烦告诉一下我是3S的电池.我还想知道拉力和电流是多少.

网友:
多大的电调? 40A的肯定没问题,10A的肯定烧。
这个电机配1060的浆负荷大了点,电机可能吃不消,会烫的很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不是可能吃不消,是肯定吃不消。
2212,KV1400:
GWS1047RS桨,8V 18A,6380转,推力775克。7V 15.1A,5860转,推力650克。(400-450克的3D配置,2S 12—15C 1200-1500mAh)
GWS1060HD桨,8V 15.2A,7220转,推力670克,7V 12.7A,6560转,推力553克。
GWS9050HD桨,11V 18.9A,9720转,推力903克,10V,15.4A,9240转,推力816克。
GWS8040HD桨,11V 12.6A,11800转,推力700克。10V 11A,11000转,推力606克。
GWS8060HD桨,11V 17.8A,10250转;10V,15.4A,9660转。(600克级别的电动3A 普通固定翼的配置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