辉盛11KG 金属大力舵机 MG995

楼主(2008-07-13):
RT:
辉盛11KG 金属大力
舵机
MG995
有哪位兄弟用过,效果、质量怎么样啊?

网友A:
速度慢 对电压要求高 当起落架收轮舵机还行 要玩车当方向舵机就够呛

网友B:
在himodel看到这款舵机,代替
MG995效果怎么样?
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我有一个。
我有一个,用来当电车的方向机,反应有点慢,不过也足够了,就是有时要抖舵。

网友D:
我也有一个
标准舵机尺寸、价格低、力量大、速度慢、精度较差、耗电较大,不过我把它用于起落架的收放,效果非常好,我想用在大型点的飞机上的方向舵还是可以的,至于用在别的地方就不敢讲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