炸了炸了

楼主(2008-07-13):
前天去试飞,刚起飞离地一米左右
发动机
突然没力,小炸了一下,把发动机架搞断了,昨天回来半个小时修复,今天中午又开车40公里来到飞场,调试发动机最高速后开大高速油针四格,熄火,加满油准备起飞,没想到刚飞出去,离地几米,一个左转,突然左螺旋坠机,请高手帮忙分析只咋的回事呢????

网友A:
烧啦?鸡头还可以修

网友B:
起飞速度不够,翼尖开始失速,转弯的时候失速产生,造成了翻转

网友C:
调发动机是根基情况的不是根据公式的。
起飞速度不够,勉强起来了,这时最好全油门往前冲,有了高度再转弯。路也太窄了,方向不好修正。最好找个助手直接投出去起飞。

楼主:
油机谁敢拿手投哟??路确实窄了点,这次有点经验了,新的装好在地面跑跑车,尽量调整使飞机能在地上跑直然后在准备起飞

网友D:
还好,比这个强一点:

网友E:
速度不够,失速了
发动机好象没调好,没叫起来

网友F:
速度明显不够,发动机没调好所导致的。

网友G:
我的第一个油机也是 起飞正常右转 平飞 到面前不远的时候 突然右旋炸了 郁闷

楼主:
回复 网友H:
这个确实比较霉啊,比我还厉害,我最起码哈遥遥晃晃飞起来转了个弯

楼主:
看视频最后那几秒,咋是突然一个翻转载下去呢??没想通这个翻转是怎么来的

网友I:
速度已经明显不够,再加上不断过量的副翼修正,最后慌乱中压竿不会放=堕机.

网友F:
仔细看了录像:
1、首先是发动机没叫起来,拉力不够,导致飞行速度较慢,飞机离地时速度太低,极易失速。听这个发动机的声音,感觉调好后,发动机的拉力至少还可以大1/3,飞机的速度还可以快近一倍。
2、起飞后飞机摇晃厉害,表明楼主操作副翼的动作很大,如果副翼操作能很温柔地进行,能很快把飞机放平,也不会炸机的。初学者飞油机上天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如何有效地把飞机放平,直接让飞机爬升到50米以上的高度,再转弯。
3、炸机前一秒,飞机已转过弯来,操纵手法与机头在前的操纵应该是反向的,估计正是这个原因,楼主为了纠正倾斜的机翼而打反了舵,而且错舵的量还较大,导致失速后急转下冲而炸机。
因此告初学者:
1、速度越快的油机越好操纵,速度越慢越易失速。
2、要学会温柔地操作油机,即要学会用小的舵量和打舵的时间长短来纠正油机的姿态。不要希望快速打一个大舵来纠正油机的姿态,这样只会让飞机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。
3、
飞机飞出去与飞机飞回来在视觉的不同,导致操作上是反向的。
打个比方:飞机飞出去时,左翼太低,应该打右副翼来纠正;但如果是飞机飞回来时,左翼太低,则应该打左副翼来纠正。

网友J:
就一个原因,起飞给舵太大
这机我告诉过你了,偏重,需要更大的速度才起飞才安全。
给舵温柔点估计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K:
速度不够(发动即没调好、风门推的小)、拉杆没放、舵量大,新手特点。那、俩老外绝对是首次起飞!和我一样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L:
不是不让它速度来了再拉起来,你看视频,马上就要冲到路基下了,不拉起来死得更惨,个人感觉还是发动机没调好,高速没力(我飞的那个地方海拔接近2100米,不知道是不是海拔高了的原因),飞机还没离地我就已经全油了,这机确实重,一点失速性能都没有,头也重,按舱内的布局安装设备重心靠前。
我那架大塞玩航拍加了个MP4上去,重量也有1。5公斤左右了,那机我就飞的比较放松,直接手投起飞,飞这鸟油鸡有点初飞时那种紧张的感觉。

网友M:
继续加油啊,一定成功啊

网友N:
我在石棉哈 自己联系我

网友O:
我这里有个起飞,虽然走得也不是很直(由于没有方向舵的),但一定要全油门,使飞机有一定的速度和一定的动力才能起飞,起飞路线尽量延跑道笔直,起飞后尽量拉高,能拉多高拉多高,先别急着转弯,高了才安全。

网友:
新机第一次试飞,最好先在地面跑一跑,俗称“遛场”,看看是否走的直,如果方向舵正中的情况下,走不直,那么调整一下尾轮(前三为前轮)
起飞要慢慢加速,期间还要用方向舵修正一下,等加速到尾轮离地了,基本上不会偏了,到一定的速度,才可以拉起(起飞速度只能靠自己的感觉了)

看一下我的su26第一次试飞的起飞和降落视频:

[wmv]http://photo.5irc.com/2008/20080526132154621.wmv[/wmv]

楼主:
我确实忽略了一个问题,就是要先地面跑车,调整到直线,下回改正,哈哈

网友:
啊。。。。叫的好响啊

网友:
说的很对 我就喜欢25级配32发动机 高速很刺激

引用 网友F:
1、首先是发动机没叫起来,拉力不够,导致飞行速度较慢,飞机离地时速度太低,极易失速。听这个发动机的声音,感觉调好后,发动机的拉力至少还可以大1/3,飞机的速度还可以快近一倍。
2、起飞后飞机摇晃厉害, ...

网友:
新手的恶梦!!!1