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人进来.005追尾的问题.

楼主(2008-07-13):
这段时间005的尾马达已经有点不正常的.
经常会锁不住尾.左动一下.又动一下...有时候正常.有时候就这样了.
现在还更严重..好像感觉尾
电机
油门跟主电机不是同步的...飞机还没飞起来就追尾..可以调的都调到最左了.
可它开始向右追.
我想应该不是尾马达的问题..
是不是4合一问题呢...因为之前修过..,不知道有没有搞到其他的东东.
高人有什么高见呢???
谢了.

网友A:
我跟你的情况一样过,因为尾电机寿命到了(我飞了10个多小时),更换一个就好了。不知你是不是也飞了很久了导致电机老化。

楼主:
没有老化.
新买一个回来也是这样子.
应该是4合一问题..
头痛.

网友B:
换马达,推迟了

网友A:
原帖由
zhanglin592
于 2008-7-17 18:16 发表
换马达,推迟了
什么推迟了请问?

网友C:
你们好!能否帮忙量一下那五根可调长度的连结件的长度呢?由于我是新手,买005到现在都飞不起来,结果看了论坛,越调越乱,现在调得我都泄气了,所以想麻烦大家贡献一下你们005的参数,多谢了!!!

网友D:
我也想知道

楼主:
回复 网友E:
买的时候不是调好了吗

网友F:
回复 网友E:
我也时新手,ESKY的出厂就调好了,基本不要在调它了,归位到出厂设定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