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R Spektrum 2.4G

楼主(2008-07-13):
請問有邊位知道 Spektrum 2.4G for JR 既 AR7000 同 AR9000 有乜分別? Thank you.

网友A:
接收的通道多少的分别.一个7通,一个9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接收的通道多少的分别.一个7通,一个9通

那麼是否無論 AR 7000 和 AR9000 都是用 DSM2 AIRMOD?

而 DSM2 AIRMOD 是 9通?

謝謝

网友:
DSM2 AIRMOD只是个高频发射模块,插7通的遥控可以,插9通的也可以,看你是什么控了,你如果是7通的控,接受买AR9000 也只能有7通,所以这时候只需要AR7000,相反如果你是9通的控就需要9通的接收,这样应该理解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