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池的放电电流选择的问题

楼主(2008-07-13):
各位老大,想请教下
电池
的理论放电电流是要超过电调的最大电流还是超过
电机
的最大电流就行了?还是不用理会,选多少都行?电池的电流超过电调的电流会否有问题?,简单的说就是选多少C的电池才和手上的电调和电机比较适合

网友A:
超过 电机最大负荷时的电流 就可以了

网友A:
个人建议 LX详解

楼主:
也就是说,我用2000MA20C的电池,算下来是40A的电流,用35A的电调也不会有问题是吧

网友B:
照你这样的想法 还是有问题的
举个例子吧
高手用的话 选的电机最大负荷35安 但他为了暴力 选了可以放40A电流的电池
对你就不行了 万一电机卡死 或者短路 电池就能把35A的电调烧掉
懂我意思了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