倒退航线的甩尾问题

楼主(2008-07-13):
我在做逆时针倒退航线的时候,尾部会突然向左甩(机身向右)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还请高手解答.(注:速度慢的时候不会甩尾,速度快的时候就会甩尾)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的现象,同问.......

网友:
我做逆时针仰头刷锅的时候也甩,摇杆方式跟你的是一样的,但是是顺着甩,也就是鸡头向左甩!
一直不解!

网友:
过载    综合结果  飞机锁尾 没调好      高速倒退 刷锅  检验飞机锁尾的 好办法

网友:
同问

我的也是,退航逆时针,机头向左甩。

网友:
建议你换个陀螺看看,以前我用401的时候,顺风急速打舵时候,能转个360呢,感觉象失控一样

网友A:
晕  楼上的自己调不好 怪陀螺仪啊   楼主 的问题明显是  陀螺仪调试问题 还有飞机本身的尾桨 转速 尾桨 硬度  和陀螺仪 无关  尾舵机 应该是 9257吧

楼主:
我是401+9253,我觉得锁尾是没有问题啊。 以前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,就是最近摔机以后出现的情况。

网友:
尾巴向左没见过,我的都是尾巴向右,原因就是皮带打滑和舵机无力

网友:
9253 ;偏重      调试有问题  或者 飞机本身机械方面有问题   甩尾的时候   尾桨掉转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晕  楼上的自己调不好 怪陀螺仪啊   楼主 的问题明显是  陀螺仪调试问题 还有飞机本身的尾桨 转速 尾桨 硬度  和陀螺仪 无关  尾舵机 应该是 9257吧

这个大家调个陀螺应该都会吧.

都倒飞,倒航线了。密切关注这个问题,我一直存在,一直不解.主要是逆时针刷锅,如果速度过急就会出现甩头现象.

不过最近用凤凰模拟器,飞亚拓600.发现也有此现象.难道,这个是直机的通病?

网友:
大家飞下,凤凰的模拟.感觉下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
这个大家调个陀螺应该都会吧.

都倒飞,倒航线了。密切关注这个问题,我一直存在,一直不解.主要是逆时针刷锅,如果速度过急就会出现甩头现象.

不过最近用凤凰模拟器,飞亚拓600.发现也有此现象.难道,这个是 ...

我在G3.5里面也发现有这现象。

网友:
我的飞机也有这种现象。401+9650 401+9257都一样。
换冰大的飞机飞就没问题。。。郁闷ing

网友:
我是用401+9650,高速顺逆倒退航线没有这现象。

楼主:
难道和锁尾舵机有关吗。

网友:
楼主是倒飞退航还是正飞退航?

网友:
LZ所说的应该是正飞的倒退航线

网友:
感度低了.

网友C:
如果在 G3.5模拟器里都会出现甩尾说明操作的手法有问题了。

同样的设定,高手飞可能就不甩尾,不太熟练的人如果螺距控制过于粗暴就会发生此现象,多数是手的问题。

举一个实例,飞机做后退古巴8字比较能考验飞机的尾巴和控制能力。在顶端如果螺距操作不够细腻,就很容易发生甩尾现象。

其实过度追求动力和锁尾的效果,对培养手的细腻操作感没有好处。在较低的飞机配置下掌握一个动作,才是真正掌握一个动作的要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在 G3.5模拟器里都会出现甩尾说明操作的手法有问题了。

同样的设定,高手飞可能就不甩尾,不太熟练的人如果螺距控制过于粗暴就会发生此现象,多数是手的问题。

举一个实例,飞机做后退古巴8字比较能考 ...

弱弱的问一句:什么叫后退古巴8字?谢谢!

网友:
后退进入作5/8内筋斗,在45度下降中作半滚接另一个3/4内筋斗在45度下降时再作半滚改出,模型尾部始终指向前进方向。

网友:
哇,这后退古巴8字目前对我来说太难了

网友:
可以试着降低一点罗距,提高大浆的转速,尾浆的转速也相应提高.加大锁尾的效果.当然陀螺仪调整也是个问题

网友:
今天第一次开3D模式正飞倒退航线时尾巴也左右慢速晃动,估计是感度低了。等过了禁飞期再试试,不开3D模式尾巴不抖。
一开始切3D后感觉马达声音好恐怖,但飞的时候感觉跟普通模式区别不大。感觉430X在12T的模式下不是很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