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600cf要用bec而450不用呢?

楼主(2008-07-13):
请教各位大大,为什么600cf要用bec而450不用呢?
5.1V降壓調整器又是干什么用的?谢谢!

网友A:
600使用标准舵机,工作电流大.如果做成450那样的内置线性BEC,发热太大,而且电调的体积也大.
部分电调或BEC的输出电压是6V...如果使用只能在4.8V电压下工作的舵机时,就需要用降压线.

网友B:
需要用降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