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个很菜的问题,舵机有哪个要设置反向功能。

楼主(2008-07-13):
我的是Futaba 6exHP形控,
电动直升机
中的
舵机
有哪个要在控中设置反向功能。一个是副翼、升降、螺距和尾舵。谢谢大家解答了。

网友A:
要看具体情况,
拔电机线,加电试,哪个通道反了,就设置哪个通道反向.

网友B:
第三通道一定要反向,默认是正向。要不会出事故。
LZ可以参考这里
http://www.helibest.net/rc/vh-viewarticle.asp?id=35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