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改LAMA可以不?

楼主(2008-07-13):
1,单电机驱动双轴.上面的轴上加个下面的倾斜盘的结构,使上下通过倾斜盘连动(这个问题不大),然后单独加个尾桨,尾桨靠轴由主电机驱动,靠改变尾桨的角度.正的和负的,来产生左右的推力来控制方向.中立时不产生力.

2.这个复杂点,还是单电机驱动,还是在上面的轴上加个倾斜盘的结构和下方的倾斜盘联动,    然后每个旋翼的迎角改成可以变化的,.但是下方的机翼的迎角增大靠拉,上方的迎角增大靠推,就是说一层受力点在机翼后方,上方的一层在机翼前方,油门单独控制电机速度,假设正常是迎角为6度,当倾斜盘一起向上运动的时候,上层机翼迎角变大,下方的变小,就向左(右)转向,反之倾斜盘向下运动,上层变小,下层变大,就向右(左)运动转向,   其实说白了就是飞行时迎角不可变,变化的迎角只是用来实现转向.

我没有机机,只是一个喜欢机机的人,我敢于把我的一些想法给大家说下,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好地方.

另外,:LAMA 4  的下层旋翼是直接靠舵机推动的吧...是不是因为舵机的力足够了....没有必要用小翼了。...所以这样改了后,也可以去掉小翼.应该更向真了....

网友:
第一个想法,已经有成品了,有人改成功过,不过不是单电机的,单电机的网上有成品卖,不过不是4通的

第二个想法看不懂

另外LAMA有小翼吗,单浆机有才副翼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