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成功给小车升级130卡盘!【重调视频来了!回转精度2个丝以内!】

楼主(2008-07-14):
经过重新调整后,卡盘的精度上来了。从原来的4个丝上升到2个丝以内。
以下是调整完成后测试的视频。直径10的铣刀任意装夹。原来的3.175直径的硬质合金圆棒不知道掉哪里去了。

夹持铣刀头部露出屁股:

夹持铣刀屁股露出脑袋:

NND,不是一般的爽!
床子是真牛0618和2k4一个样子的。
主轴通孔20MM却给配了个80卡盘通孔16MM
这个痛苦啊,车个轴都塞不进去。这次一下狠心,测量主轴高度后,直接上130卡盘!众环的卡盘!
卡盘重6kg左右,不需要担心主轴是否能承受的问题。
本来担心卡盘卡爪开到最大会打到导轨,安装完毕后测量,这完全是多余的考虑。能打到导轨的时候,卡爪也可以直接拿下来了!
130卡盘的夹持能力不用说,比80卡盘大了很多。夹持力度也大。
但是看标称最高转速比80低。现在觉得电机功率确实太小了。
其实应该这么讲,不是电机功率小,而是低速的时候扭矩小。高速往往又用不到。电机的问题准备给它加减速来改装。

过渡法兰盘是用它给自己车的。台阶配合参数是:80卡盘66MM 130卡盘100MM
精度还没检查。晚点上图!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牛人!等你上图!

网友:
狠~~~~
2K4上130的卡盘~~
等图~~

网友:
够狠,上个100也就算了吧,居然直上130

楼主:
图来了:
法兰盘:
首先去车床加工的地方,问车一个直径130厚度15的圆盘,价格如何?告知50元!不含其它任何工序。只车外圆。
于是又跑去他们的材料仓库,捡起一个直径差不多的厚度10的圆盘,问价格,告知30元 2个50元。
于是狠狠的离开!咋嫩贵捏?
突然发现卖水管接头的地方有卖法兰盘的!找了一个直径130左右的,厚度有10和12左右的两种。据说后者是“冲锻”出来的。掂量一下觉得可以!于是17元买下!内孔直径接近50MM,就是盘面上多了4个大窟窿,不过不影响!

车好的过度盘:喷了点WD-40作为防锈。固定130卡盘的台阶也已经车好,但三个固定孔还没钻。

过度盘背面用于配合原车床主轴法兰的台阶和固定孔:
台阶内径54.95mm

配合130卡盘的台阶,外径100mm
拍照的时候法兰盘上配合130卡盘用的三个固定孔还没有钻。
夹上自己DIY的分度头钻完以后已经是满手油污。就没照了。

众环130卡盘!
呼和浩特机床附件

精度测试:
检测圆棒任意装夹,径向跳动4个丝。这个精度对我而言已经足够。就这样用了。满意了!

头大肚子小的小车床!

网友:
好大的龟头.

哈哈....

网友B:
请问你的发蓝怎么和主轴连接的?是螺纹连接吗?那发蓝上面的螺纹买来就有吗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请问你的发蓝怎么和主轴连接的?是螺纹连接吗?那发蓝上面的螺纹买来就有吗??

法兰盘是自己车的呀:)
车床原来的法兰是和主轴一体的。车的这个法兰应该叫“过渡盘”
是“台阶配合”螺丝只起固定作用。螺纹是钻孔攻丝。

网友:
大头娃.雄壮.学习!!!

网友:
LZ:算你狠!我的胆量只敢上100。

网友:
当心主轴过度磨损!

网友:
大头的家伙。。。呵呵。。爽。。。。

原来卡盘有130这个规格的。。。
我的CJM250我量过就是130的。我还一直以为是125,然后按5英寸算,四舍五入呢。。。

网友C:
装夹大的零件的时候一定要找正,否则高转速下你的床会活蹦乱跳的.
变速比一定要从新设计.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装夹大的零件的时候一定要找正,否则高转速下你的床会活蹦乱跳的.
变速比一定要从新设计.

恩。我决定要给它增加一级减速装置,减速比没想好。
这个床刚性还可以。就是一电机功率不够,二速度太高低速力矩小。
我想用1:3左右的应该可以。

楼主:
今晚忙和了半个小时,终于把夹持精度找正为0.04,这个精度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。满意了,不动了!
原来卡盘跳动大主要就是钻孔的地方凸出来了。给它一刀就搞定。

网友:
我也买的水管法兰盘改的,我买的法兰盘是7块钱啊。 原来的电机没有力量,我在通卡那里买的1000W的电机,用变压器降压,有40V,70V,110,和150V四档。

楼主:
我这里啥都贵。呵呵
电机我考虑过了,一开始也想用通卡的1000W电机,但是同样的问题,低速没有力量。
虽然比现在的大点。而400W功率如果增加一级减速哪怕是1:2,力矩都很大。

网友D:
有点疑惑,2K4刀架退到尽也只能车约90mm的东西,平行主轴装把反90度刀虽可车大一些,但只能是车盘状的短东西,130卡盘有何用呢?

网友E:
主轴倒霉了

网友F:
主轴轴承寿命甚忧

网友C:
换通卡的1000w的电机,搞两级减速,第一级用1:2,第二级用1:3,然后你再看看你的电机的力量,基本可以到5kw了.就算电机在三千转的时候,功率也可以在两千瓦左右.6000转的时候主轴的功率基本就可以到5kw了.一般转速也就在500-1000是最常用的.(最好是用同步带)
我做过一个主轴,用的是1:5的减速,在42v电压的时候竟然可以用12的铣刀一次下刀5个毫米.力量是很好的.(用的是那种300w的小直流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换通卡的1000w的电机,搞两级减速,第一级用1:2,第二级用1:3,然后你再看看你的电机的力量,基本可以到5kw了.就算电机在三千转的时候,功率也可以在两千瓦左右.6000转的时候主轴的功率基本就可以到5kw了.一般转速也就 ...

主要问题就在低速力矩。一般车东西不会开很高速。
所以减速是一定的。先用它自身的电机试试看。如果不行,再换电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点疑惑,2K4刀架退到尽也只能车约90mm的东西,平行主轴装把反90度刀虽可车大一些,但只能是车盘状的短东西,130卡盘有何用呢?

用处大大滴。呵呵。夹持范围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主轴倒霉了

呵呵。有啥倒霉的。买来就是用的。
用坏了再换新的。不过好像不是那么容易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主轴轴承寿命甚忧

看过,双圆锥滚子轴承对拉使用。圆锥滚子轴承可以承受的径向力和轴向力很大。承受一个5.4KG的卡盘+一个1KG左右的法兰盘完全没有问题。另外主轴还算结实。这个不是区区6KG东西就可以压坏压变形的。随便哪次憋停车,那力矩也不止了。要是这么容易坏就麻烦了:)
这个只要高速转动起来偏心不大(震动小,空载),就完全可以。

但堪忧的是高速。所以低速大力矩是终极的解决办法。(2000转以内)
另外轴承的预紧要调整好。发热要在允许的范围内。
润滑也很重要。

无论怎样,床子买来就是操的。当然,要在合理的范围内,使劲操:)呵呵。
等咱有了地方,摆下大床子,这个就当是一个时期的历史见证了!

楼主:
其他有心要改的朋友可以等一段时间,看看这一段时间使用如何。
如果有任何损害的话,我赶紧告诉大家。
先当一只小白鼠吧。

网友G:
啊!!!!!!!!!!大头儿子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啊!!!!!!!!!!大头儿子!!!

晕,是不太协调。
原来是小头爸爸,现在被变成大头儿子了。哈哈哈!
不过管它大头小头,只要能干活,都是好头!

网友D:
有打算改成100,用水管佛兰车制转接是个好方法,材料垂手可得,请教LZ兄弟:法兰套入卡盘的那一级台阶是否配合要有点紧?通常拆卡盘都要敲一下才能卸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打算改成100,用水管佛兰车制转接是个好方法,材料垂手可得,请教LZ兄弟:法兰套入卡盘的那一级台阶是否配合要有点紧?通常拆卡盘都要敲一下才能卸下。

我在上面写上尺寸了。
80卡盘的台阶是55MM,主轴法兰对应的台阶直径却不是55而是54.94左右。
需要车内台阶54.95MM。一般不是很紧,按入有阻力,有灰尘的话,不太好按进去那种。拔出感觉比较轻快。
这个尽量按照自己的法兰盘尺寸车。记住最后那一刀只有一次机会,务必车精确了。如果车小了想再次重复装夹,那就很难找正。如果车大了。重新来吧。呵呵。

网友:
感觉就象胖头鱼

网友D:
我打算这样:先按主轴法兰的固定孔在水管法兰上钻三个固定孔,将其装上主轴法兰上车55mm的台阶,拆下反转装入。再车配合100卡盘的台阶,最后钻100卡盘的固定孔。

网友:
真牛~~~~~~
就是不知道影响主轴的寿命不~~~

网友:
不错!看上去有点“豆芽菜”的感觉,能用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打算这样:先按主轴法兰的固定孔在水管法兰上钻三个固定孔,将其装上主轴法兰上车55mm的台阶,拆下反转装入。再车配合100卡盘的台阶,最后钻100卡盘的固定孔。

就是这样车。但不需要先钻孔。水管法兰中间有50MM的通孔。除非你买盲孔的法兰盘。
用卡爪背面夹持。
精车一刀光面,再光外圆。然后开车台阶55MM。
车好台阶后拆下,钻孔。
固定到主轴上,继续下一步。这样车出来的精度保持很好。

楼主:
1kw直流电机通过带轮直驱?你的挂轮机构如何处理?这样好像现在车不了螺纹了啊

网友H:
随便装夹,精度4,够吗?我的不大于3,都感觉不太好,但我也无法再提高精度了

网友H:
听说好的都小于2?

网友I:
现在不能车螺纹和自动走刀啊,但是装夹工件很方便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随便装夹,精度4,够吗?我的不大于3,都感觉不太好,但我也无法再提高精度了

我觉得使用上,足够了。需要精度的东西一次装夹车出来。
需要掉头车的东西,只能先精车出外圆。掉头的时候百分表找正。
本来需要掉头车的东西,精度就不会太高。
做模型,玩玩等都够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听说好的都小于2?

环球(众环)卡盘标称回转精度0.03以内。
2个丝应该也差不多。毕竟法兰盘是不跳的。
但跟装夹方式也有关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现在不能车螺纹和自动走刀啊,但是装夹工件很方便啊

自动走刀我很久都不用了,原因就是走的太快不说,还影响电机功率。本来低速就没力。
但车螺纹这个功能我觉得很重要。

网友:
我买了M3,4,5,6,8,10,12的丝锥和板牙,常用的够了

楼主:
经过重新调整后,卡盘的精度上来了。从原来的4个丝上升到2个丝以内。
以下是调整完成后测试的视频。直径10的铣刀任意装夹。原来的3.175直径的硬质合金圆棒不知道掉哪里去了。

夹持铣刀头部露出屁股:

夹持铣刀屁股露出脑袋:

网友H:
经过重新调整后。。。。,怎么调法?我今晚准备自抠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经过重新调整后。。。。,怎么调法?我今晚准备自抠了

调整就是:
拆下过度盘,用棉布把过度盘和原主轴法兰之间的金属屑擦干净。哈哈哈!

网友H:
那我还是自摸算了,我的是旧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那我还是自摸算了,我的是旧的

刀别伸出太长,用小拖板去够法兰盘,剩下的用刀补足。不然容易产生颤纹、
进给的话,我自摸的是一格就够了。0.025MM

网友:
自摸了一下外爪,合金刀都受不了,震动厉害,爪子表面有点改善,费了两把刀,500转的速度,不知高了还是低了

网友(2008-09-28):
不管是2K4还是3K4还是NK4,欢迎你的加入,咱们都是探讨小床子的技术为目的。  欢迎加入-2K4的群.

    2K4的天堂   群号:52546630

网友:
我没有用车刀车,是用的金刚砂的磨棒磨的

网友:
每次看LZ的帖子都惊为天人呵呵,从小台钻 ,到小铣床。Scripitsky加油啊,多diy些好东西,我虽然做不出来,饱眼福总是可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