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黑鹰500油直的发动机好调吗?

楼主(2008-07-14):
本人,新手,想下手黑鹰500油直。但我们这的模友都反对,说这种小发动机不好调整,容易磨损,且启动困难。他们都建议我直接上50油直。我倒不是不相信他们的劝告,不过他们也没飞过500油直,所以更想听听坛子里用过此款机机的老手们的建议。50油直价格对我有点高了,机器也太大了。说实话,我本人就是是看中了500GP不大,好携带的特点。还望各位老手指教!

网友:
没有花钱的不是。
一分钱一分货。
买黑鹰这个冒充500的垃圾不如直接买架450练技术。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黑鹰500是垃圾?为何?我可不是为了省钱,不然哪里去买2千多大米的垃圾啊

网友:
黑鹰500不是垃圾!~鉴定完毕...因为我在飞黑鹰500油机 哈哈!~

网友:
对于飞亚拓600的来说黑鹰是垃圾!但自己玩还不错嘛!跟楼上一样正在飞黑鹰!哈哈哈!

网友:
垃圾就送我架吧!~哈哈!~

网友:
发动机这种机器,经常用,熟悉以后还是很容易启动的

网友(2008-08-17):
麻雀虽小,无脏具全.当然不能和老鹰比嘛,不是一个级别的,性价比当然是小的好.

网友:
用黑鹰GP500一段时间       个人感觉还行       就是配件有点贵
调发动机是要点经验的       也不是想像的那么难

网友(2008-09-25):
500发动机好调,也好启动,新机器怠速针基本不用调,主油针在两圈以里,转速稳定,但也会碰到个别较难调的机器。弊病噪音尖高,排气管短,喷油使机尾甚脏,比大油直简单危险度小,可在小环境下飞行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我没玩过油鸡只飞电鸡,但玩油车断断续续的也好多年了。个人认为象500级以下的鸡鸡首选电鸡!
说说理由:
1、没接触过发动机的,一定要找人指导如何启动调整维护等等,不然事倍功半!电机就没这道门槛。
记得第一个发动机是三叶的12级手拉,那时没有人指导,结果把手拉的那个单向轴承拉坏了也就喘了几下。不过也积累了经验为第二个发动机的顺利启动打下了基础(接着买了一架京商的2WD,还是京商的发动机脾气好 )。
2、关于动力的问题,发动机比电机暴力是真的,特别在多年前。但现在电机电池的技术进步了很多,差距已经不大了。还有如果你不是3D高手的话也不需要暴力啊,这点和车模不同,就算你很平庸暴力操车也不会轻易炸,但如果是鸡鸡的话,你说会怎样?
3、关于费用的问题,消耗的(不算零件):电鸡是电池,5~10块电就够了,刚开始投资是贵了点,但如果选择、使用得当每块电飞100次不成问题,每个起落也就2元左右(大鸡贵点小鸡便宜点)。油鸡的燃料行吗?还有一块电和一缸油的飞行时间差不多,通常你飞两块电(两缸油)都要停下休息,电池可以充电,这样油鸡加油即飞的所谓出勤率高的优点就体会不出来了,你不会一直把一桶油飞完才罢休吧
4、至于使用维护的问题,不用说了,电鸡可以把油鸡一拳击倒了!玩发动机就一个字——脏!发动机的维护就一个字——烦!
对新手来讲(我玩直机也是新手喔 ),想玩直机就上电鸡。想感受发动机的魅力,就搞架车玩玩吧。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!~
飞行成本 维护...都是电的方便...便宜
不要抱有油机就能飞很长时间的心态去上油机...

网友:
电机说的再好,我还是玩油机,电机没气势!!!

网友:
本人一直玩黑鹰500,店里也一直卖,产品我自己感觉还不错,机身小携带方便````调试很好调

网友:
我有台15的直机,应和黑鹰大小差不多,以前发动机调的不好,后来用在坛里看到一同好发的视频欧洲人调机方法调好了,发动机很爽,火头是白的。不是不好调,关健是正确的调试方法。

网友(2008-11-01):
我也玩黑鹰500的油机,不错,就是皮带,,换个450的尾管得了,以后用450配件。呵呵

网友(2008-12-23):
黑鹰GP500的横轴可以有替代的么

黑鹰GP500的横轴可以有替代的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