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效保护LAMA浆的办法

楼主(2008-07-14):
虽然LAMA的浆很便宜,一般2元一根,但是经常换也麻烦,以前我也常换,特别是A浆.后来实在无奈,也不管重量或者性能方面了,直接用透明胶包住浆,从那以后,根本不需要换浆了.特别大LAMA,浆本来就贵又难买,现在可节省了不少,为了好看,还可以用别的颜色的胶布.卖浆的看到此帖怕会扔砖头了,呵呵

网友:
我的lama桨用纤维胶带贴的,只贴了前缘,结果后缘经常开裂,已经坏了3个了,位置和形状几乎一样,比较奇怪

网友:
呵呵,此方法我早就用了,我用3M的胶贴。我是参考真机使用旋翼胶条的原理。

网友:
用过纤维胶带,效果不错。缺点就是会影响升力~

网友:
还是透明胶带比较好,这样机子的震动会变大。

网友:
我是用的纸胶带。效果不错。重量轻。

网友:
这招从我第一次飞LAMA砸了以后就开始用了!呵呵,是很有效果,现在还有6副浆没用呢。都快半年了!@

网友A:
这方法真的不错,不过要仔细贴,否则飞机会震动的

网友:
实用就是硬道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方法真的不错,不过要仔细贴,否则飞机会震动的

我发现贴上去以后,浆破风的声音好听多了

网友:
不错的方法 估计大家都在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