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6EXHP

楼主(2008-07-14):
今天新到的6EXHP,146接收,用在013上了,可是我设置完成了之后推油门螺距变成负的了,请教大家013上6EXHP的设置方法,请详细一些,谢谢!

网友:
exp第3个设成-50%试试看

网友:
调节SWASH AFR功能的chp的%值

楼主:
谢谢大家,已经调好了,还有个问题,一通电尾舵就是往一边打到头,往左打尾舵可以转,往右就不行了,舵机打转到头了,不知道说明白没有?请大家指点,谢谢

网友(2008-09-23):
引用 楼主:
谢谢大家,已经调好了,还有个问题,一通电尾舵就是往一边打到头,往左打尾舵可以转,往右就不行了,舵机打转到头了,不知道说明白没有?请大家指点,谢谢

我的问题何你一模一样。
你有解决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