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架mig15飞机,求翼型。

楼主(2008-07-14):
做一架55mm函道mig15 ,使用有刷370电机,推力比较小推重比大约0.7左右,不知道因该使用那种翼型。翼展60cm左右。

网友:
何必和自己过不去,好不容易做的飞机,多辛苦啊,却用个有刷电机,你会葬送自己的劳动成果的。玩涵道,就是图个刺激,推力越大、速度越快越好,否则就没有意义了。

楼主:
无刷要好大的电池,机机要做大一点的,那样做起来会很累,飞起来压力很大,我想做小一点的,简单点的练练手,我有自制的cnc泡沫电热切割机,做小的mig是很简单的事情,几分钟切出圆桶机身,输入翼型号切出机翼和尾翼,打磨组装应该跟做一架kt板机差不多时间.等玩够了直接买大型成品机.

网友A:
我自己改了一架epp空机,用一个180电机做成的涵道。kt板卷成筒帮在机身上。3s 900amh  总共300g左右,飞不起来。不知道用什么电机才能飞起来。

网友:
要追求速度就用对称嘛 12%的对称 薄 速度快

网友:
如果推力太小,用大升阻比的厚翼型,不过会损失速度,至少能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自己改了一架epp空机,用一个180电机做成的涵道。kt板卷成筒帮在机身上。3s 900amh  总共300g左右,飞不起来。不知道用什么电机才能飞起来。

有没测过推力多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
有没测过推力多大啊

180的不行,370电机的也要控制在230克左右才行.

网友:
LZ为什么一定要用有刷电机呢?电机又重,效率又不高,无刷的力量又大,重量又轻,高KV,大扭力,价格也便宜,到处都买得到。有刷的还要去找有刷电调,现在有刷电调都被淘汰了,上海模型店只卖无刷的。

还有网上有模友曾经做过此机:
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184385&highlight=%2Baeon