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将灰度图用精雕转成G代码

楼主(2008-07-14):
如题,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指点,在此谢过了

网友A:
用ArtCam“从图橡产生模型”就可导入bmp、jpg、tif等格式图形(如果是彩色会自动去色)并自动生成浮雕文件,设计刀具路径就可产生G码。
就这么简单!前提是你的相片质量要好。

网友B:
有个简单的处理方法,用bmp2cnc,在gougou上搜一下,那个也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