亚拓450SE用0704+9克陀螺可行不?过渡期用来玩玩航线的

楼主(2008-07-15):
http://bbs.5imx.com/bbs/viewthread.php?tid=239924

网友A:
可以的,如果你会调的话

楼主:
我是新手噢..

网友B:
新手上GY401吧

网友C:
可以的,我就说用的0704悬停,航线还没练到,不知道行不行。

网友C:
不好意思,打错字了,我就是用的0407悬停,还可以,没用过太好的
收了一个二手的0704A 还不会调,哪位高手指点一下,先行谢过 。

网友D:
感觉0704飞航线不是很好啊,主要是风标效应尾巴会漂,因为在室外飞不太可能没有风,还是401锁得稳抗风,当然如果技术好也可以飞得很稳,呵呵。

楼主:
嘿嘿。。订了一个PG-800。。!!比401还贵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