玩具级电滑改模型

楼主(2008-07-15):
自己不会搞复杂的,就搞个简单的。
刚入魔的时候,不太懂。买了一只玩具级的
滑翔机
。最近几天都下落,不能飞,就在家里把玩具改装一下。先上图!
动力是2208KV1500, 20A电调,7060桨(大的放不下),11。1V 1500MAH 20C
还有一个问题,我想知道V型和垂尾的错别?

网友A:
v尾要混控,相当于垂尾加平尾。
楼主是想把2通改3通吧

网友B:
风神?
原来的尾翼就挺好,为什么要换呢?舵面太小吗?

网友C:
加2个副翼

网友D:
原帖由
南园猎鹰
于 2008-7-15 09:58 发表
加2个副翼
赞成加副翼 = 好飞 + 好耍 + 好爽 .

网友E:
这个汕头飞马公司生产的风神滑翔机我有,并改装成无刷的,有如下建议:
1:不赞成加副翼,本来这个风神滑翔机就是休闲飞行的,V尾已经能很好完成转弯、爬升、俯冲动作,为何要增加副翼?
2:楼主为何要更换原厂的V尾? 我改装时,只是更换了全部电子设备,马达和楼主的一样,不过用了8X3的桨,用7X6的桨,安装可能更方便些。
3:原厂的电子设备要全部更换,最好用带有V尾混空功能的遥控器,如天地飞固定翼6通道,这样就可以容易地实现3通道啦。
4:更换电子设备和马达后,飞机的头部偏轻,原来厂家配有一个20克的铅块,可以继续使用贴在头部,如果用2200mah 11。1V 电池,可能头部还是轻啦,需要另外增加压重物,如用报废的5号电池,橡皮筋捆扎几个,压在头部配重。

网友F:
楼主的桨仔细看好象装反了

网友G:
飞过这台机,滑翔性能好到很难降落!好爽的一台休闲飞机

网友H:
造型象火鸟。。。开副翼象翼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