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电池是不是坏了

楼主(2008-07-15):
我有一块DN 2150mAH 20C的
电池
,之前使用一切正常也没有过充过放,在一次飞行之前测过电压是11.5V左右,结果飞悬停飞了不到3分钟动力就明显下降了,我一量电压吓了一跳只有8.9V,然后充满电到12.5V再拿去飞,结果悬停了不到4分钟动力又不足了,我量了下电压已经降到10.7V了,想问下我的电池是不是因为那一次过放而飞行时间就减少了?我以前充满电飞个6到7分钟电压也不会低于11V。

网友A:
是不是电池接线有松动或者插头接触不行?

网友B:
电池没电你就飞,过放了,电池死翘翘。

网友C:
11.5V了还飞什么呢?想不通了

网友D:
电池过放了,我一般放电到空载3.8V。如果低于这个电压,电池就出现过放了。为了电池好,多买几颗,总比用2颗往死里操,好多了!

网友E:
过放了!换新的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