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SLA7078MPR做的驱动板

楼主(2008-07-15):
在鬼子的网上看到用SLA7078MPR做的驱动板在卖
下了张原理图

这是驱动板和电脑连接的连接板

大家看看跟TA8435H做的板子比较下有什么区别啊

网友A:
有成品吗??

我要三块 !!

网友:
这是网上下载的图,我想画块板子不成问题!

楼主:
小良哥图看的怎么样了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要三块 !!

不好意思
我是网上下的图
正在和小良哥商量由他画PCB

网友:
o !你得给讲讲啊!我还得消化消化

楼主:
呵呵
我几天没看都忘了

网友:
这板性能很强劲嘛?

楼主:
它的驱动板的话只用了一片SLA7078可以做到十六细分
接口板用的是一片74HCT245P两片26LS31

网友:
要开板,我也要3个

网友B:
上个连接,鬼子做的套件

这个电流是3A 的最高电压45V  16细分的  ,兄弟要是做一起做,我淘宝问了。打样100块,6块板 。自己画PCB文件http://sec1977suzuki.cart.fc2.com/ca52/22/p-r46-s/

网友C:
SLA7078属于半桥驱动芯片,适用6线电机,8435属于全桥驱动芯片,适用4线电机

网友:
我买的垃圾电机都是6线的。这个驱动电机声音不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流是3A 的最高电压45V  16细分的  ,兄弟要是做一起做,我淘宝问了。打样100块,6块板 。自己画PCB文件http://sec1977suzuki.cart.fc2.com/ca52/22/p-r46-s/

让坛里有雕刻机的雕一个就可以了啊
电路很简单的双面板就可以了
PCB已经拜托小良哥在看了
等他有空就给画
实在不行用热转印纸+塑封机+氯化铁自己腐蚀一块也可以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流是3A 的最高电压45V  16细分的  ,兄弟要是做一起做,我淘宝问了。打样100块,6块板 。自己画PCB文件http://sec1977suzuki.cart.fc2.com/ca52/22/p-r46-s/

兄弟对这板好象比较了解哦
给大家说说它的功能
我只知道它可以带四轴,可以加电子手轮,有紧急停止
它有一个输入信号好象是主轴,不知道是不是主轴转速的信号输入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LA7078属于半桥驱动芯片,适用6线电机,8435属于全桥驱动芯片,适用4线电机

半桥和全桥是不是电流不一样的啊
还是还有别的区别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
半桥和全桥是不是电流不一样的啊
还是还有别的区别啊?

全桥驱动理论是要比半桥驱动力矩要大30%以上
半桥驱动转速可以做的比全桥的高一些

网友:
兄弟,加我QQ吧55201811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