弱弱的问一下

楼主(2008-07-15):
2000米左右的话能够买啥样的床?新旧都行,只要能够正常使用,能不能买到加工长度500MM左右的?最喜欢就是那种0628的床了.呵呵,不死心的再问问有谁的C0628或者同样加工长度的不用想卖废铁的吗?有的扔台给小弟吧!!这个坛子特别的毒,以前没来的时候还好点眼不见为净,现在不行了,上瘾了,所以就弱弱的问下,能行吗?欢迎各位大哥给个话,石头臭鸡蛋请随便扔!!

网友:
很难!得看你的运气了。

网友:
找旧货还是可以的

网友:
2000如果只是床的话多去旧机床市场逛逛也许能淘到,不过要有心理准备:贵的不是床:
花了2000买了台车床后,首先要给他做个安置的架子吧,或者买来的就带,那么恭喜你,这步可以省了。
接下去安装调试得有必要的工具吧,比如水平尺,百分表,磁座等等。
装好后准备开工还需要几把车刀,中心钻,常用的钻头,丝锥等等。想要自己磨刀的话还需要添一台砂轮机。
准备做零件了,需要有游标卡尺,千分表,高度尺。。。。
使用过程中或许还需要增加单动卡盘,花盘,跟刀架,中心架等等等等。或者会尝试给车床加个铣附件,下料多了你还会有添台锯床的冲动。或许换皮带换烦了还会去买个变频器升级。
最后会有买台钻和铣床的冲动。
还有其他许多工具就不一一列举了,象各种改锥,钳子,锤子,手锯,还有电焊机,切割机,角磨机,电钻等等。。。。
最后,你的投入已经是你2K预算的N倍了。

网友:
说的太对了!我买了C6可其他的附件好麻烦!活顶尖,花盘,中心架跟刀架,钻夹头,车刀.磁座百分表,千分尺工作灯,鸡心夹.四爪单动卡盘法兰盘....铣床更麻烦,买齐附件比自身都贵!中毒之后,抽烟喝酒全免,会餐泡吧全无!想想清楚吧!

网友:
多是好可怜的朋友啊

网友:
你们要以作品养工具

网友:
可怜的朋友~~~~~

网友:
那你们还都比我好点,我现在是负翁了。工作间还再搞,计划一年左右。我的帖已设置成人工置顶,除了我的几句自言自语和看不太清的图片。绝对没有什么,顶啊,GOOD,之类的语句。

网友:
从前,我的私款1万
那时,我买了2000元的二手车床.....
然后....
床架,卡尺,直尺,百分表,刀具,配机床上的零件......
光DIY原料就买了几百元

现在,我存款只剩5000了.....

楼主:
谢谢楼上发热心指点

我数数我现在有的工具吧:砂轮机,1-10MM手钻,角磨机车到四把,还要的话可以自己做,床架可以焊只要材料钱,而铁我大多是废铁场拿,可以叫那老板帮忙按照尺寸裁好再要,尽量节约,其他的还好办,可以慢慢的弄,但是床不行呀,是个大头呀,所以才弱弱的问问各位大哥,或者等着掉个0628的大馅饼砸到我头上(梦着,别介呀),还是那老话2000米左右可以买啥床?旧机械市场本地根本就没有,市里也没有,所以在附近是不可能的了,想问问坛上的朋友有的话说一声好吗

网友:
我一开始也是想买旧床,等啊等啊,还是没等到。2000米左右能买手扳的仪表车床。工业床,适合批量生产,个人玩的话,可能不太方便。要自己陪电机,陪机架,还不能加工螺纹。但如果动手方面比较强,也可以考虑买了改数控。论坛上有个叫UFO的买过,好像也是梧州地区的,可以咨询他。

楼主:
前两天碰到了个初中同学

他说他家是做车床的,有台旧的C615(320*750)的床想卖,换台大的床,我就问了一下要多少米,对方说要我出个价格,我也不知道怎么出,大家能不能帮忙看看该给多少比较合理?说明一下,那床的中,小拖板的丝杆是得换了的,中拖板我摇了一下要70多个格才到了拖板运动的地方,小拖板好象是要摇一周左右,床是很旧的了,上面有毛主席的语录.重量听对方说是一吨左右,我看应该是700多KG的,大家看看多少合适,就是说能够让对方肯卖,我买的也算值得的?帮帮忙好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他说他家是做车床的,有台旧的C615(320*750)的床想卖,换台大的床,我就问了一下要多少米,对方说要我出个价格,我也不知道怎么出,大家能不能帮忙看看该给多少比较合理?说明一下,那床的中,小拖板的丝杆是得换了的,中 ...

按费铁价收购肯定值

楼主:
回复 网友A:

我看资料,的时候有的C615车床850KG,也不知道那车床是多少,但是也相差不到哪里去的吧,我这里本地的废铁的收购价格3.4块一公斤,卖出是4块一公斤,也就是说3500左右不知道值不值得?当然这个得让对方接受才可以是不,最多可以给多少?说说好吗?

楼主:
顶上去

等知道的老大说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