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雷鸟2换主电机

楼主(2008-07-15):
雷鸟2想换主电机,请教一下应该换什么样的电机好?是不是换上12T的齿轮动力会更好?谢谢。雷鸟用的是混控,如果换成无刷应该怎样换?

网友A:
最好用原装的主电机,用其他飞机的主电机动力会不足,因为雷鸟飞机在小四通电直中是最重的。10T齿轮就可以,12T会使电机发热更厉害,不建议换。雷鸟改无刷,把电调接三通道就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好用原装的主电机,用其他飞机的主电机动力会不足,因为雷鸟飞机在小四通电直中是最重的。10T齿轮就可以,12T会使电机发热更厉害,不建议换。雷鸟改无刷,把电调接三通道就可以。

哦,原来是这样。电调接第三通道(油门)之后已那混控板不会没有电不工作了吗?

网友:
不会呀, 是并联的。

网友:
改无刷,电源并联,3通信号并联

网友:
雷鸟原装的主电机 370 强磁可换碳刷马达,不如在价格  动力   寿命,都是非常好的

网友:
12没必要,10T的动力已经很好

楼主:
好的,谢谢各位指教。

网友B:
T数多少重要在于你的无刷电转速多少,我的是上9T的,改装后油门在三分之一的位置就离地了,还有并联三通信号要小心,那里的针脚太密集了,有电子基础可以一改。我是在电路板上插了三根针,主要是不影响美观。如果怕麻烦,你也可以把无刷电调的信号线直接焊上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T数多少重要在于你的无刷电转速多少,我的是上9T的,改装后油门在三分之一的位置就离地了,还有并联三通信号要小心,那里的针脚太密集了,有电子基础可以一改。我是在电路板上插了三根针,主要是不影响美观。如 ...

哦,这个办法不错。

网友:
高手啊都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