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EX遇到问题,大家帮帮忙

楼主(2008-07-15):
6EX调整以后,前舵,副翼,螺距都正常控制,尾舵的混控也正常,但是尾
舵机
自动向右打到头,操纵尾舵只能向左移动,
陀螺仪
指示灯正常,请大家帮帮忙,谢谢,脱落是GY401

网友A:
正常```
只要飞起来可以转就行了````````````
关键是飞起来打方向看有没反映```
静止打舵只有一边动,对于锁尾的陀螺来说``````无意外是正常情况

网友B:
用陀螺仪的话混空好像要关掉?还有看看微调是不是没有回零?401和6EX配合非常好用的

网友C:
遥控器里陀螺感度设到80%,感度杆打到非锁模式,去掉尾舵盘。重新设定中立点。

楼主:
谢谢各位,弄好了,是混控等一大堆问题的综合结果!谢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