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打印机驱动板能不能做cnc驱动板

楼主(2008-07-15):
打印机的送纸、打印头驱动相当精确我想能不能用它来做数控的驱动,请高人指点

网友:
相信不是一个人能行的事了

网友:
打印机一般用4相半桥驱动 效率较低 而且电流也比较小 用在cnc上可能不太合适
现在8435的3轴驱动板 很便宜 很好用

网友:
可以用在微型CNC上。我也有此意,用它来做个雕刻电路板的CNC。

网友A:
我还有两台 爱普生 300K+的报废打印机呢 板子是好的 都是进纸器坏了 还不知道做什么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还有两台 爱普生 300K+的报废打印机呢 板子是好的 都是进纸器坏了 还不知道做什么用

拆光轴作雕刻机

网友:
雕PCB板因该可以实现的

网友:
想法有创意,不错

网友:
可以改小激光,雕不行,他的Z轴就是打洞

网友:
可以哦,但是好像少一个方向控制.走纸,字车只有两个,要不把还有个打印头上下弄成接电机的信号?那地加一路驱动了.不过打洞,刻电路板肯定行,因为上下只有两位控制.可以利用原来控制打印头上下的信号.程序得自己编了.功率大小看你用做什么.雕萝卜的话可能只要相当上百毫安的功放就成.

楼主:
回复 网友B:

车床两个方向好像够了,加一级放大驱动应该没问题吧,纯属探讨请多赐教

网友(2012-01-07):
能成功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