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MA3前进后退偏航。求助!!!

楼主(2008-07-15):
我的V3早上打桨后开始出现后拉杆,飞机向后倾斜的同时会向右倾斜,飞机向右后方退,前推杆,飞机前倾的同时会向左倾,飞机向左前方前进,还带有一定的逆时针自旋。不知道怎么回事?,悬停和左右偏航的时候没事,只有在前进后退的时候这样。哪位大大能解释下怎么回事,我该怎么调整。感激不尽!

网友A:
调整舵机的两个拉杆,那个球头扣,和下面连接是罗纹的,通过旋进或着旋出,调整长度

网友B:
你换桨了吧,换回ESKY原厂桨就好了。非原厂的金属件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C:
浆有一定的问题,还有检查一下AB轴看看

楼主:
3楼的正解,确实如此,打桨后换了付长的灰桨,比原厂的硬,刚才换回原厂桨没有出现前进后退偏航问题了。

网友D:
调十字盘